【X200】ThinkPad X200开机无显示,,,求助,,急急急!!谢谢!

楼主(2015-01-30):
ThinkPad X200,,用了几年了,一直都挺好的。挺顺手的。
结果,前两天下午在客户那里忙完了,没有关机,直接待机放到包里,回去之后有事,也没有动电脑。。
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脑,,指示灯显示还是待机状态,,开盖,按键激活,但是屏幕没有显示,,,以为死机了,强制关机,再开机,还是没有显示
拆开把内存插拔了一下,问题依旧。。拆掌托,,,CMOS放电,,,故障依旧!!

到电脑城,修电脑的说没有这个配件。。需要把本放那里,3天后才有货。。无语,买了根VGA线就回来了
把电视作为外接显示器接上去,开机,,,结果奇迹出现了,在还没有进入WIN7登录窗口的时候,显示器正常显示了!!!!惊喜啊

把外接显示器拔掉,,这个时候无论怎么折腾,他都不坏,,,好好的。。。

下午,到客户现场,一开机,,又不显示了,,晚上回来,继续外接显示器,奇迹又出现了,,屏幕又好了

第二天,又是到客户现场,,,,悲催的事情又发生了,,,还是无法显示
后来继续CMOS放电,,网上查,有人说刷最新的BIOS,,我也刷了,,,好像现在是3.22(BIOSCD[6duj48us])。。。还是不行

期间放电的时候,又遇到放电后,只有电源和 Z 灯亮的情况(没有装电池),开机的时候还会有  嘀...嘀嘀嘀...嘀...滴滴滴...嘀的声音,不知道怎么折腾又开机了。但是仍然无法显示。。只能外接显示器!

大神们,,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跪求!!!!

网友A:
送修吧  自己会搞出大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  主板上切换电路的问题  还是送修吧

网友:
花点钱修修吧!在这里问没人额告诉你什么问题

网友B:
北桥,,遇到过北桥问题 拆了,焊上,就好了,,
不过有风险,,打胶水了,

网友C:
楼主 : 不是同行,外行。

网友C:
楼主只是说了现象,没有 故障分析,不好说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 不是同行,外行。

谢谢,对于芯片级的维修,我确实是外行。。。

我只想知道到底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线、或者是显示屏 ,,,哪里坏了我就换哪里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遇到过北桥问题 拆了,焊上,就好了,,
不过有风险,,打胶水了,

谢谢,,,,,对于芯片级的维修,我是个外行,,

您觉得可能主板的问题比较大么?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买个主板换上去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  自己会搞出大问题的

谢谢

我也想送修

我现在在外地出差,也不知道这边哪里修的比较好 !!所以想趁着周末,实在不行买个主板或者屏线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是说了现象,没有 故障分析,不好说  是哪里的问题。

确实我也没办法分析,,芯片级的维修,确实没有搞过,也无从分析

补充一下,,我在设备管理器里把显示器卸载掉,重新扫描一下,还是能正常识别出来!!

而且通过键盘调整显示器亮度,,,,能看到灯管亮度变化!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不行就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