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ld2 se 无时钟电压 修复

楼主(2015-01-30):
  p5ld2  se  无时钟电压 修复  就是换330排阻OK 顺线路从14角查到330坏使时钟电压偏高成1.57V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个时钟芯片的电路图啊?

网友B:
怎么坏了这么多东西?看来华硕品质也不可靠。

网友C:
这个330应该是个VRMPG信号上拉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个时钟芯片的电路图啊?

没有啊。我也是按时序来修的。如果有的话我肯定会发上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330应该是个VRMPG信号上拉排阻。

是时钟发给PCIE14/13角的电压。经过330排阻降压成0.3/0.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坏了这么多东西?看来华硕品质也不可靠。

刚开始以为是电容。换了后不行。然后再测13 /0.3时钟电压14/0.02 这个电压被330这个电阻拉底了。怪了。13角有0.3V14角没有。有点奇怪。

网友E:
330排阻坏是因为其短路了吗?

网友:
原来如此,新手  学习了

网友F:
330排阻短了?直接把电压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时钟发给PCIE14/13角的电压。经过330排阻降压成0.3/0.4V

这里330排阻本身正常阻值应该是33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时钟发给PCIE14/13角的电压。经过330排阻降压成0.3/0.4V

时钟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0排阻短了?直接把电压拉低

可能是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

网友:
330排阻阻值变小了???

网友:
C#15768162576#30#134235

网友:
楼主发图好像很多都是重复了 不过经验很好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在明间  华硕排组问题多啊

网友:
思路清晰思路清晰

网友(2015-06-19):
引用 网友E:
330排阻坏是因为其短路了吗?

不是内部短路,应该是排阻阻值变小引起的,小于10欧姆左右可以理解成内部短路。

网友:
路过参考思路,值得学习的

网友:
维修需要心思缜密,我现在就是心思太浮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