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p4升级版,p1014AP06电压问题,一直在跳,求指点

楼主(2015-01-30):
都来看看,帮帮忙指点一下,如题p1014AP06,输出电压一直在4到7v之间跳动,我另外一个一样的电源,测量是稳定在7.6v,对换过p1014ap06,小电容,还是不行,494,12脚电压0到2之间跳动,实在是找不出来

网友:
p1014AP06还有输出电压?莫名其妙。

网友A:
p1014AP06 1脚供电是否稳定,4脚反馈是否稳定。

网友:
楼主手上拉么多电源可修中低高端齐全,哪里弄的啊

网友B:
图中打△的电容换新。

网友:
多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014AP06 1脚供电是否稳定,4脚反馈是否稳定。

你的意思是没输出电压?,对比另外一个电源,输出电压确实是7.8v左右,光O冷地电压是4.86v,坏的这个电源光O冷地是1.9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1014AP06 1脚供电是否稳定,4脚反馈是否稳定。

对比好电源,300v很稳定,300,299。坏电源299到306v跳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打△的电容换新。

你好,这里的电容我和好电源对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按5楼的方法做,估计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比好电源,300v很稳定,300,299。坏电源299到306v跳动

断开300V负载,看300V是否稳定。

网友:
在哪里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300V负载,看300V是否稳定。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里的电容我和好电源对换过,还是一样

再把400V耐压主滤波电容换新!查一下桥式整流有没有断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把400V耐压主滤波电容换新!查一下桥式整流有没有断臂的?

好的,我把好电源拆下对换试试,还有其他地方吗?均压电阻已经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把好电源拆下对换试试,还有其他地方吗?均压电阻已经换新

主要就是电解电容,我提出的是重点要查的电容,其它电容也要查。另外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也要换个试试。

网友:
好的,试试,再来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电解电容,我提出的是重点要查的电容,其它电容也要查。另外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也要换个试试 ...

这些会影响p1014AP06的输出电压跟着跳?,跳动幅度有点大,494,12脚电压0到1v左右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会影响p1014AP06的输出电压跟着跳?,跳动幅度有点大,494,12脚电压0到1v左右跳动

看看尖峰吸收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把电路中的TL431换个新的试试, 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看楼主的检修描述,俺认为P1014AP06始终处于“启动——间歇——启动——间歇……”的状态,从而使待机电路的输出电压也跟着不断地波动,最终致使主电源不能工作。
除了关注P1014AP06的1脚所接“启动/滤波电容”外,还应注意为1脚提供工作电源的那部分整流电路,通常包括一个小二极管、一个电阻(可能还有一个滤波电容)、待机开关变压器中的一个跟热地相通的线圈、相关焊点走线等等。这部分电路如果有问题,可能会无法向P1014AP06提供工作电源,其内部的启动电路会启动——失败——再启动不断循环,待机电路的输出电压也就不能正常。
抓虾娃手边无实物,纯粹是纸上谈兵,上述言论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