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理光投影仪无维修思路

楼主(2015-01-30):
故障说明:插电 开关灯 跟灯泡指示灯,温度检测灯同时亮。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触发。不知道是哪的原因。求指点

网友A:
正常时指示灯们亮是不亮?应为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时指示灯们亮是不亮?应为保护了。

正常的应该插电的时候都没反应。按下开关后才会亮灯。

网友:
投影仪中最宝贵的就是灯泡了!也是易损件,看看吧。

网友:
没配件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