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 N4010 不认硬盘

楼主(2015-01-30):
今天 接到一台 14R N4010 电脑不认硬盘 以为是硬盘坏了拆了 装上好的还是一样 台式机上测试 发现硬盘没问题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拆开看发现 散热风扇不转 电压出来了还是不转 测量电压红线和黄线都是1.9V电压明显不对哦  直接把红线连接到3.3V上 风扇转了 这个没必要修了 直接焊接到3.3V上得了 常转散热也好嘿嘿 .  以为是散热不好把桥烧掉了直接给客户报价 240元客户同意放下来修,客户走后 想着在咱们迅维网上查查看看吧 还真让我查到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8590&extra=page%3D1&page=1这个帖子  看这上面说的789脚是5V供电 我测下 7脚是接地 8 9 10 脚是3.3V心想坑的不是 哎找个图看看吧  看了下 发现14 15 16脚 是5V供电 侧线只有 1.9V明显不对哦 就直接飞个5V过去
看机BIOS硬盘能认出来了进系统
我参考的帖子也是对的 只不过是那个兄弟反数的 针数 希望下次有碰到这毛病的兄弟 直接能搞定哈!

网友A:
原来飞线还可以这么飞,小弟佩服的鼻涕倒流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经常出的问题,是送钱来的

网友:
技术不错呀,认真学习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个接口 的引脚定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飞线还可以这么飞,小弟佩服的鼻涕倒流

本来想咱待机芯片上飞过来的 那鸭子不开机就有5V 哎 直接USB的 方便点 哈哈

网友:
不错哈,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个接口 的引脚定义吧!

嗯 是的你这个是台式机上的 这个笔记本上的 一共是22脚

网友D:
两根线修好了,,,
这样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个接口 的引脚定义吧!

图纸上标的 小口是1脚算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根线修好了,,,
这样安全吗,!!

呵呵 测试一上午了 没问题

网友:
LZ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测试一上午了 没问题

恩,估计也是,风扇硬盘,,

网友:
原来是电压引起的,之前遇到过一台,条件满足,桥也换了,还是一个样不认硬盘,后面发现原来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 是的你这个是台式机上的 这个笔记本上的 一共是22脚

我不懂。。请问现在的硬盘SATA接口还分台式机接口和笔记本接口啊?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就很少遇到这种问题的,一遇到找不到硬盘的 都挺麻烦。

网友:
整个光驱托架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请问现在的硬盘SATA接口还分台式机接口和笔记本接口啊?

你发的那个大的接口 还有个小接口  我测量了下 笔记本上没有12V 只有5V 3.3 这两个

网友:
没有供电,直接改就行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