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5触发不开机求各位大师给个思路

楼主(2015-01-30):
  接到一个联想一体机型号C325,广达代工的,版号是DA0QUDMB6D0 REV,AMD的集成显卡,一开始的现象是不触发,以为是CMOS保护了,放下电就好了,拆机放电无果,上论坛里面一搜,发现这是个通病,EC的BIOS容易坏,刷BIOS都会好,果断下了BIOS刷,一个不行,连刷了好几个不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从一个维修同行找了个,刷上触发了,但是不开机,电流就跳到0.57,0.6,有图片,各路电压都正常,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测了,一点思路没有了,去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5-1-31 12:20):
机器好了,下面回复有说明

网友A:
测量  各个电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  各个电感电压

我都测过了

网友B: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全都具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全都具备了吗?

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求指点

网友C:
要 用示波器 测量了哦

网友C:
看不看 开机信号有没有

网友:
正常吗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看 开机信号有没有

触发都正常,就是电流不往上上了

网友:
电压正常,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 用示波器 测量了哦

我用示波器测没有内存的波形的

网友D:
修过不通电的,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证明还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不通电的,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论坛里面都是不触发,刷BIOS后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证明还是没有过内存

一团乱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F:
这个机器现在好了,机器之前上售后测过,售后要求换板子,售后做了手脚,所以刷上BIOS没有好,有种被“操”的感觉,让我不禁爆粗口,不多说了,上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现在好了,机器之前上售后测过,售后要求换板子,售后做了手脚,所以刷上BIOS没有好,有种被“操” ...

最后是什么问题 修好的

网友:
明白了,把跳帽跳在BIOS清除选项上,那肯定开不了机

网友:
售后好做,,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售后就是黑,但是人家客户就认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