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770E 不跑码和华硕 F1A55-V 断线 简单维修。

楼主(2015-01-30):
首先主板拿过来看看外观,没问题。

主板没检查短路,OK上电检查,插上诊断卡3.3V待机正常。

触发不跑码,先查供电,CPU 内存 桥 总线 电压是否正常。
CPU 内存 桥 总线?问题出来了

检查上管D极电压正常,G极没控制电压,跑线相连的是PWM的芯片。

根据PWM芯片工作原理检查,1脚BOOT 11.9V正常,5脚VCC 11.9V正常,7脚OPS 1.3V正常。

那就是PMW芯片没工作了,直接换。

OK修复,跑码亮机。

第二块主板,一拿过来说是主板摔到了。一看果然左下角弯了。

然后正面补线,反面补线,正面的图就没拍了。
补好上了电一看,3.3V待机没有

这下子看来,还有问题.....  没待机首先看转换电路吧,一看是一个管子转换的,G,D,S极都没电压,一下

子感觉不是断线补线这么简单啊。正准备查5V来源的时候,发现敌情了。管子的D极掉了一个贴片电容,用

万用表一量,一头没电压,一头才0.23的电压,这里就不拍图片了,不对啊在看看附近,发现新情况了,原

来还有一个小电阻掉了。

在一量发现一头有3.3V,一头没有。知道了就是这电阻的原因了。直接用锡连起来。

然后你们知道的,3.3V有了跑码亮机。

网友A:
名字怎么跟我差不多

网友B:
你娃这么懒的一个人居然打了这么多字出来不容易啊  虽然这两个板没什么技术含量看你打这么多字的份上分送你了

网友C:
不跑码的是那个供电出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娃这么懒的一个人居然打了这么多字出来不容易啊  虽然这两个板没什么技术含量看你打这么多字的份上分送你 ...

你妹滴 难修的主板 修好了没机会发帖了0.0   现在闲刚好发两个简单的故障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的是那个供电出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求解?

是啊  少一个供电 导致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妹滴 难修的主板 修好了没机会发帖了0.0   现在闲刚好发两个简单的故障上来。

晕早知道你娃难修的没发出来就不给你辛苦分了  浪费哥的分

网友E:
第一块是哪个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早知道你娃难修的没发出来就不给你辛苦分了  浪费哥的分

看把你小气的

网友F:
楼主补线技术不错啊

网友G:
这个少了一组供电不跑马,以前在论坛看过一贴子,说CPU少一组供电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块是哪个电压不正常啊???

嗯 总线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少了一组供电不跑马,以前在论坛看过一贴子,说CPU少一组供电没影响?

总线电压可不能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补线技术不错啊

还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这个少了一组供电不跑马,以前在论坛看过一贴子,说CPU少一组供电没影响?

总线电压是指CPU核心供电吧?如果该板CPU供电芯片没问题的话,少一组供电会有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总线电压是指CPU核心供电吧?如果该板CPU供电芯片没问题的话,少一组供电会有影响吗?

总线供电是总线供电,CPU是CPU的供电,不一样的0.0   看来你要去迅维好好 叫老徐教一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总线供电是总线供电,CPU是CPU的供电,不一样的0.0   看来你要去迅维好好 叫老徐教一下了

有考虑过,没时间啊,只能混混论坛了,多多关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考虑过,没时间啊,只能混混论坛了,多多关照啊

没时间也要抽空去啊, 一般主板先测内存,CPU,总线,桥四大供电。

网友:
不要灌水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时间也要抽空去啊, 一般主板先测内存,CPU,总线,桥四大供电。

也是,请教一个,这个“总线”的概念是指哪里的供电呢?关键测试点在哪?内存、桥、CPU还懂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也是,请教一个,这个“总线”的概念是指哪里的供电呢?关键测试点在哪?内存、桥、CPU还懂一点

是前端总线的供电,就是北桥和CPU通信的一个供电电路,一般在北桥和CPU中间独立的一个场管上测量,单桥也是一样的,在桥和CPU中间

网友H:
迅维学员就是不一样,理论实战都很了得。

网友I:
映泰的主板不太好修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前端总线的供电,就是北桥和CPU通信的一个供电电路,一般在北桥和CPU中间独立的一个场管上测量,单桥也 ...

非常感谢啊!看来在迅维学习还真不错,有空要去学习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映泰的主板不太好修啊

还好吧,修不出来,也只能叫客户换主板了,修还不如换赚钱

网友J:
我也想去,就是没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啊!看来在迅维学习还真不错,有空要去学习一下才行。

嗯 理论加实践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迅维学员就是不一样,理论实战都很了得。

还好拉 去了也要认真学才有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去,就是没时间

没时间也要抽空去啊  要不然 进步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时间也要抽空去啊  要不然 进步慢啊,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网友K:
第二片主板图纸能不能提供下呢?

网友L:
我想搞清楚pwm芯片都正常了 为什么判定pwn芯片有问题 实在费解 还有pwm驱动芯片指的是主芯片吗 是否你和pwm芯片作了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前端总线的供电,就是北桥和CPU通信的一个供电电路,一般在北桥和CPU中间独立的一个场管上测量,单桥也 ...

这个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M:
不愧是迅维学员,基本功扎实啊,上电时序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二片主板图纸能不能提供下呢?

华硕的没有图纸哦 0.0  就点位图  不过我好像没有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搞清楚pwm芯片都正常了 为什么判定pwn芯片有问题 实在费解 还有pwm驱动芯片指的是主芯片吗 是否你和pwm ...

PWM芯片在这里指的就是总线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搞清楚pwm芯片都正常了 为什么判定pwn芯片有问题 实在费解 还有pwm驱动芯片指的是主芯片吗 是否你和pwm ...

PWM要得到3个条件 才会工作  输出驱动电压,驱动上下管,交替工作。  图中是3个条件都满足,  没输出工作电压,所以判断PWM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愧是迅维学员,基本功扎实啊,上电时序很清楚啊

嗯 还好吧,共同学习 一起进步

网友N:
太强了,发现基地的高手真是越来越多了。什么时候咱也来个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太强了,发现基地的高手真是越来越多了。什么时候咱也来个秒杀

这个两块板  不算难修的拉 就像我朋友回复的  没多少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很强大,解决很轻松嘛

网友:
布线技术不错

网友O:
老师经常讲,修东西前要忘闻问切

网友:
引用 网友O:
老师经常讲,修东西前要忘闻问切

说的  这么深噢

网友P:
楼主把图纸或点位上传啊,我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把图纸或点位上传啊,我给你加分!

  我自己都没这  主板的点位图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补线真不错  教教小弟

网友Q:
少一个供电 导致不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少一个供电 导致不跑码吗

嗯  少一个总线 供电

网友:
总线电压可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请教一个,这个“总线”的概念是指哪里的供电呢?关键测试点在哪?内存、桥、CPU还懂一点

这里说的应该是cpu总线

网友:
   楼主补线技术和分析能力真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前端总线的供电,就是北桥和CPU通信的一个供电电路,一般在北桥和CPU中间独立的一个场管上测量,单桥也 ...

这个总线供电电压一般是1.2伏的!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啊

网友R:
为什么你们的板子这么好修,我遇到的全是怪病,擦,难修的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你们的板子这么好修,我遇到的全是怪病,擦,难修的一比!

哪有   一样有难修的  只是难修的 修的烦  修好了吧  又没机会发帖子了  只能是简单的故障发下了 现在刚好是淡季 无聊发个帖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字怎么跟我差不多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S:
待机3.3V没有可以烧鸡呀

网友T:
这个总线供电的测量点在哪呀

网友:
  能不能 不要这么光明正大

网友:
引用 网友S:
待机3.3V没有可以烧鸡呀

待机没有就烧机啊  你有没有认真看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

好好  回复 小心被抓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总线供电的测量点在哪呀

前面 别人问了这个问题的  你自己仔细 看看就有了 - -  ........

网友:
总线是cpu到北桥的嘛?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查查工作条件 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原来是掉件……。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哦

网友: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啊

网友:
维修的标准流程

网友:
映泰我最不爱    烦

网友:
描述的细致入微啊!!非常好!

网友V:
你好什么是CPU 内存 桥 总线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好什么是CPU 内存 桥 总线 电压????

  我看 你还是去迅维学一下吧

网友(2015-10-28):
是不是没有总线供电,所以判定此PWM是坏的?此PWM是提供总线供电电压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