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开机白屏 不显示

楼主(2015-01-30):
acer  ZG5  开机白屏  不显示

网友:
先看看屏线是否擦错了 擦错了就会出现白屏 还有屏坏了

网友:
看屏的三点三供电有不

网友:
开机白屏,启动没?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不行查屏供电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ok  现在可以了

网友:
哦,BIOS的问题,  我真是想不到, 楼主是 怎么想到的,  ??????学习了。

网友:
我去,楼主怎么想到BIOS的

网友:
可能楼主屏线、屏供电、屏、显卡都 查过了。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的电路和条件吧。

网友:
开机白屏刷BIOS好了?系统没重做?

网友:
量一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过宏基有个老型号的机器是开机先白屏,然后进系统,曾经被骗过。

网友:
AOD150的机器吧,这款机BIOS易坏呢

网友:
bios会引起白屏,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