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这个东东是高压板上的,什么标着一个 T ,它是什 ...
急急?这个东东是高压板上的,什么标着一个 T ,它是什么

楼主(2015-01-30):
window

网友:
求回答,各位大神谁知道请说,谢谢。

网友:
应是电感线圈!

网友:
没错的话是保险

网友:
保险,测一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进电源的保险。

网友:
4楼正解,字数你妹

网友:
谢谢了,我用二极管挡测它的两边他会叫。那应该是保险了,那在高压板上可不可以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