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ios6.1.3完美越狱教程

楼主(2015-01-30):
需要越狱的设备:因此处除了apple tv其他设备均能够进行越狱IOS6.1固件。

在设备资料最好备份,比如说SHSH或者设备里的资料。这里用的是Itunes的备份,也能够用PP助手或者第三方助手等进行备份。手机连接电脑,只需要打开itunes,然后在右上角进入设备,如下第一张图。进入设备后,找到“备份”,点击“备份到电脑”。

就取消设备的锁屏密码,这样能防止在越狱过程中由于锁屏带来影响,造成越狱中断等问题。

升级Itunes到最新版本,因为不是最新版本,越狱容易出现错误。

用数据线连接设备和电脑,我这里以iPhone4s为例。进入设备,点击itunes右上角的设备名称

然后按住shift键,再点击“恢复”。完成后,设备就已经升级到IOS6.1

设备更新完成后,设备会重新,然后会进入重新设置iphone,选择恢复备份。

保持设备和电脑的连接,解压并打开越狱工具。

打开后,越狱工具会自动识别设备,识别完成后点击“Jailbreak”,越狱就开始进行中,要保持数据线的始终连接。然后就是等待了。过程中最好不要去操作设备或者断开连接,不然会让越狱失败。

大概在越狱到80%的时候,如下图。一定要注意!

点击设备上的新图标,图片就是越狱工具图标。如下图,点击一次即可,如果不点击将不能继续越狱。

点击后进度条就会慢慢移动,直至完成越狱。完成之后设备会自动重起,重起之后cydia又出现了。Cydia还需要安装,请保证你的设备有网络状态,最好是无线网络。

如果在越狱过程中,卡住超过10分钟,怎么办?
按照home键加电源键,大约5秒,关闭越狱工具并在设备上删除越狱的工具图标。然后重新进行越狱。

网友:
越狱有风险,提前做好备份!

网友:
不错啊。。我也来学习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