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f白屏加竖杠

楼主(2015-01-30):
接到一个华硕笔记本,开机白屏加竖杠,外接正常。本人小白求各位大侠指教,是屏线还是屏坏了?

网友:
换显卡换显卡换显卡换显卡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呗 这机器不难拆

网友:
屏或屏线吧。。

网友:
先换个屏再说呗  不行的话屏线测一下有没有问题  确保屏和屏线没问题了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是啊,可能是屏或屏线,用排除法,换一下屏和屏线。

网友:
先换屏再检查屏线。

网友:
显卡更换OK

网友:
我觉得要是有张图分析起来会更靠谱

网友:
先换屏 不行 换显卡  显现说的太笼统 表示没法帮

网友:
最起码 要看下维修点远吧 外接的 示波器打个波形什么的 电流变化 是最起码的

网友:
一句话的帖子  真心不好帮啊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加焊,显卡显卡显卡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啊  什么都不干这里也不好帮你

网友:
你发个图才好帮你判断呀。简单的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应该屏坏了,

网友:
横线一般是屏问题!

网友:
先更换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