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1-30):
机器无进水,无维修痕迹,无摔,自然损坏,刚来的时候还能进系统很久才掉电,过了一天就直接卡在要进桌面那里,1分钟左右就掉电,掉电后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断电后又重新开机,有时间能进系统,进系统几十秒就掉电了,掉电后PP3V42是有的,不知道怎么查了,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啊

a1370 820-3024-b.rar

网友A:
有可能显卡问题 你试试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显卡问题 你试试加动

显卡是集成的哦,只有单独的一个桥

网友:
着重查显卡及其供电。

网友B:
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啊

只有一个桥和cpu,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D:
不会用示波器又是盲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桥和cpu,显卡是集成的

那就有可能是电容,在有些帖子里有说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用示波器又是盲修了

测哪一路信号呢

网友E:
掉电用示波双通道对比可能好找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用示波双通道对比可能好找一点

找哪里啊,示波器打了一下,只有一个cpu信号波形不正常PPVCORE_S0_AXG_R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散热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散热出问题

温度也不高啊,和正常机器温度差不多,就是只有一个cpu信号波形不正常PPVCORE_S0_AXG_R,不知道是不是cpu内置的显卡的出来的信号,CPUIMVP_AXG_SNUB

网友G:
楼主,说断电以后不能在触发,需要拔掉电源才可以,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呢,楼主重点查下南桥条件。

网友:
要是单桥的话可以先bga试试,没准就是它的原因。

网友:
我以为你们都修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用风枪热下桥。看看能管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断电以后不能在触发,需要拔掉电源才可以,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呢,楼主重点查下南桥条件。

有时候又不掉电能正常使用,但是CPUIMVP_AXG_SNUB这个信号的波形始终不正常啊,附上波形图

网友:
用热风枪  吹一下桥   也许就好了

网友G:
听说三合一的桥特别容易虚焊,楼主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显卡温度高吗 。。 加热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说三合一的桥特别容易虚焊,楼主加焊下试试。

CPUIMVP_AXG_SNUB这个信号跟桥有关系吗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G:
CPUIMVP_AXG_SNUB这个信号应该是显卡中的一个信号,按照时序CPU供电Ok以后,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帖子,说的和你这个症状差不多,是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苹果的本本掉电,头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IMVP_AXG_SNUB这个信号应该是显卡中的一个信号,按照时序CPU供电Ok以后,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 ...

先给客户报个价,到时加焊试试;但是这个信号应该是cpu集显发出的,难道cpu要发出CPUIMVP_AXG_SNUB这个信号需要桥发出一个开启信号吗

网友:
更换桥,测试了几天没有问题了,已修复
但是CPUIMVP_AXG_SNUB这个信号的波形还是没有变化啊,难道这个信号的波形就是这样的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以前有修过不是桥的问题,至于哪里坏还真忘了。我记得论坛里有这个贴,去找找!

网友H:
温控电路的问题吧,先不要搞桥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温控电路的问题吧,先不要搞桥

温控电路没搞过,能说说具体是什么信号吗在图纸里面,主板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