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61T-LM2跑码到20掉电

楼主(2015-01-30):
联想G61T-LM2跑码到20掉电,怎么修,测内存电压,正常,桥电压正常,CPU供电正常

网友A:
时钟芯片供电测了吗?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还是必须拔掉电源再接上才可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供电测了吗?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还是必须拔掉电源再接上才可触发。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不需要拔掉电源线,跑码到20就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不需要拔掉电源线,跑码到20就掉电

裸板触发还掉吗?实在不行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触发还掉吗?实在不行先刷个BIOS吧!

刷BIOS不行,咋办

网友:
那总线供电正常不?

网友:
刷BIOS好了,分享下BIOS
联想G31T-LM2

网友:
G31的怎么搞到G61了,玩穿越?

网友C:
G31写成G61,我说怎么没听说这个板,联想的掉电BIOS问题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G31写成G61,我说怎么没听说这个板,联想的掉电BIOS问题较多

呵呵,写错了,是G31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