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风扇转速快

楼主(2015-01-30):
cpu风扇一直以最高速度在转,不知道是不是温控芯片引起的,没修过,有大神给点思路吗

网友A:
温控电阻有问题也会 可以直接改3V长转

网友:
附上点位图和pd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阻有问题也会 可以直接改3V长转

现在差不多就是常转模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差不多就是常转模式了

但是你现在转速太高 3V常转的话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现在转速太高 3V常转的话没声音

以前改过一个,和这次的声音是一样的大

网友:
会不会与bios有关?

网友C:
先刷刷BIOS   不行的话  再查查温控芯片的信号

网友D:
A1286  是 前几年 15寸MacBOOK Pro 的统称,你求助要最好说明是哪一年的或者报出版号和料号,版号比如 K18,K19等 写在内存槽靠近CPU 那一边,料号就像820-2915-B ,820-2850-B  等 直接打印在主板上,提供这些信息别人才方便帮你参考

网友:
苹果的,没有遇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1286  是 前几年 15寸MacBOOK Pro 的统称,你求助要最好说明是哪一年的或者报出版号和料号,版号比如 K18, ...

附有图纸,点位图,版号820-2915-b

网友E:
触摸板排线没插好或有断线会导致风扇狂转
裸板插触摸板测一下

网友F:
开机的时候会示,要按F几的,你按照英文提示,应该就可以复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刷刷BIOS   不行的话  再查查温控芯片的信号

苹果的bios没有刷过,不知道用什么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触摸板排线没插好或有断线会导致风扇狂转
裸板插触摸板测一下

裸板是一样的以最高速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的时候会示,要按F几的,你按照英文提示,应该就可以复位了

没有提示按f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bios没有刷过,不知道用什么刷啊

用编程器刷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裸板是一样的以最高速在转

仔细看一下板子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以前修到过APPLE的某供电芯片上的某个电阻有腐蚀,导致电压较正常偏高
能开机,但是风扇会狂转

网友G:
先刷刷BIOS吧!再看看机内确实高温吗?

网友D:
这款机器是显卡通病,显卡温度太高导致脱焊花屏, 风扇失速是显卡坏的前兆,所有11年的这一款机器显卡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有图纸,点位图,版号820-2915-b

没仔细看下面的回复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是显卡通病,显卡温度太高导致脱焊花屏, 风扇失速是显卡坏的前兆,所有11年的这一款机器显卡都坏

换了的新显卡还是一样的风扇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刷刷BIOS吧!再看看机内确实高温吗?

机内温度不高,苹果BIOS没刷过,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普通的编程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一下板子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以前修到过APPLE的某供电芯片上的某个电阻有腐蚀,导致电压较正常偏高
...

只有网桥附近有腐蚀

网友H:
找到原因,秀秀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现在转速太高 3V常转的话没声音

那如果显卡过热怎么办呢,就是需要更高转速的时候,这样不是容易烧显卡呢

网友:
要看芯片多少脚的    看你有没有座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到原因,秀秀哈

找到了,会发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显卡过热怎么办呢,就是需要更高转速的时候,这样不是容易烧显卡呢

一般3V就够了 我试过很多次了 除非机子散热实在差 这样跟客户说下改5V

网友D:
检查一下外设,触摸板

网友I:
风扇转速在BI0S下可以调节,请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外设,触摸板

不装外设一样的风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风扇转速在BI0S下可以调节,请您试一下。

BOIS怎么调啊,没有调过,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仔细查温控那一路

网友:
直接换电压,被浪费时间

网友:
外设不能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IS怎么调啊,没有调过,可以说一下吗

没听说过苹果的BIOS 可以调转速的, 但是系统里可以下载调节风扇转速的软件,都是免费的,百度自己查!

网友:
苹果是没有bios的。楼上朋友说的对用软件可尝试下。

网友:
你看一下主板有没进水 发霉 如果没有的话 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bios没有刷过,不知道用什么刷啊
能开机的话,这系统里面也可以刷。

网友:
苹果真心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