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3 DAOU33MB6D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5-01-30):
    进水机,送过来拷板后用了一个多月不开机,然后不开机了,上电电流到0.8几不动,同事换过桥,刷过双BIOS(ECBIOS换过读不了也擦不了)还是不行,后查Q29虚焊导致内存SMB总线异常换之,开机第一次掉电后自动触发亮机,出现HPLOGO后提示正在读BIOS卡死,BIOS不好找本论坛有EC和PCH双BIOS但权限要100下不了(这位兄弟,不就一个BIOS吗权限设这么高干嘛),后来换回原BIOS芯片,刷回备份,此机修复。
附上双BIOS及PDF

PDF

DAOU33MB6DO REV_D PCH EC BIOS亮机备份.zip

EC+PCHBIOS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机器

HP TPN-Q113

网友(2015-03-11):
BIOS已经下载测试了  是正常的  谢谢了;楼主

网友B:
我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进水了,不是很多,现在的现象是键盘A和J连键,换键盘不行,IC进一点水,腐蚀不严重,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进水了,不是很多,现在的现象是键盘A和J连键,换键盘不行,IC进一点水,腐蚀不 ...

有腐蚀先换啊..

网友:
主要腐蚀的不是很严重,补焊一下都好了,键盘接口道IO都没有连线的,怀疑IO 出问题了

网友(2015-05-08):
不知道我手里的是不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进水的,现在是开机就掉电

网友(2015-06-30):
楼主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这个主板桥很难做容易变形的你们怎么做

网友C:
没分啊!下载不了。为什么要搞这个要分呢。多麻烦啊

网友(2015-08-01):
引用 网友C:
没分啊!下载不了。为什么要搞这个要分呢。多麻烦啊

是啊。。。。

网友(2019-11-14):
等下下载来用用,主板号一样,机器型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