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三星R467CPU座中间的EC电容的事情!!!

楼主(2015-01-30):
请问一下三星R467断电故障,说是换CPU座中间的EC电容,换成6个330uf的,但我在淘宝买330uf的说是有好几种电压不一样,有的是2v、有的是6.5v,那我到底要买多少v的,希望大神们抽出宝贵的时间给予解答!谢谢!~

补充一下!!!!
刚才大神问我cpu供电,我上次想我我的T4300换成T9400,我测试cup截的图不知道能不能帮我换多少v的330电容

网友A:
330UF锂电容  你换了没有 2V的应该也可以 换上试试你就不会发帖问了

网友B:
淘宝这个330不知道行不行,好像电压挺高!

网友C:
楼主没有料板吗?我还真没研究过要多少V的,我改过东芝的笔记本都是料板上拆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这个330不知道行不行,好像电压挺高!

坑了....这个电容还要去买多不划算了

网友:
确定是CPU供电的话。2。5V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料板吗?我还真没研究过要多少V的,我改过东芝的笔记本都是料板上拆过去

我昨天拆机了,给cpu、显卡都加散热油了,我回去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UF锂电容  你换了没有 2V的应该也可以 换上试试你就不会发帖问了

请问你以前是换多少v 的330电容

网友D:
主板上拆  330  电容  4个就行

网友:
都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拆  330  电容  4个就行

到底有4个还是6个,有的人说用6个330电容稳定?

网友:
刚淘宝搜索全是6.3v

网友E:
楼主有料版没料版上有330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料版没料版上有330的都可以

就是没有废板才到淘宝买

网友F:
我这边用的全是2V的、也是花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用的全是2V的、也是花钱买的、

你的也是r467的?

网友:
耐压值大的肯定好一些,成本也高些。

网友:
不是、这几天只修道TOSHIBA也是大电容  不过不管是东芝 三星 还是惠普 都是用这种2V电容

网友:
都可以   先上4个不稳定再上6个  我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也是r467的?
有图有真相

网友:
1,4一个呢,我料版上的330都扯的差不多了。。。

网友:
主板上拆的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那个耐压值只要不低于CPU电压都可以吧

网友:
都可以的!不要纠结了。

网友:
原装的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