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替换是要同型号替换吗?

楼主(2015-01-30):
一个GT610显卡,最初是短路,查找后发现是一个MDD1502坏了,我换上了一个MOS管,发现没有输出,D有12V, G,S,为0,要同型号替换吗?
显卡

网友:
维修基本是同类型代换,不一定要同型号。

网友:
同意楼上,同类型,能同型号最好,你换了并不代表就没有其它问题了嘛

网友:
不用完全相同的,,,,,,,,

网友:
上管代换上管 下管代换下管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都是高人,全100分

网友:
同类型代换就可以,不需要同型号

网友:
最好相同型号的,找不到的话,p换p,n换n

网友:
同类型加同型号就最好不是吗?

网友: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
虽然不懂维修,但mos的g没电压,肯定不正常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把MOS管都换了

网友:
如果都要同型号替换的话 恐怕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找零件上

网友:
分清p沟道和n沟道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用完全相同,参数大概一致就可以,你的换了没好,可能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