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如果缺少一组供电,主板能正常触发吗?

楼主(2015-01-30):
如题,前几天,在论坛看到一高手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6377-1-1.html
该帖CPU楼主将其一组供电去掉仍能触发。

今天,我又看到一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7780-1-1.html
这个就是有一组CPU没有供电,却无法触发,不同的是,该CPU的供电芯片有问题。我想问,如果该供电芯片正常,将一组供电的上下管拆了,该板能触发吗?

望有实际经验的高手给个回答,谢谢!

网友A:
我拆上下管都是遇到短路了才去拆的,拆了之后也不换好的上去

网友:
可以不觉用,isl6312可以,但是MOS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
一般情况下,拆掉一组供电的上下管可以加电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拆上下管都是遇到短路了才去拆的,拆了之后也不换好的上去

你意思是说拆了不装上也可以跑马亮机?

网友:
少一组情况下,其它的工作负载就大了,而且电压波形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上下管都是遇到短路了才去拆的,拆了之后也不换好的上去

应该不行吧 复核太大了

网友:
工作不稳定

网友:
复核太大了  估计用也用不久

网友:
检测不不过去 看模块是不是有检测脚 不稳定 有的供电芯片可以有的不行 直接保护

网友:
触发应该没问题,问题在于能用多久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主板不同,说法也不同有的可以有的进系统会卡

网友:
不插4PIN的插座可以触发电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说拆了不装上也可以跑马亮机?

是的,我修过几台未返修

网友:
没事的,今天修块华挚G41拆掉一组正常使用!

网友:
能触发的。触发和那没关系。

网友:
可以,但会不稳定,最好不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修过几台未返修

呵呵,能说说它的原理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稳定性不好

网友:
可以正常触发,也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