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装上触摸板外壳显卡无法跑分

楼主(2015-01-30):
本人现手里有台HPdv9000,就是当时的显卡门,现在换过主板,显卡是改良的G86-771-A2的显卡装上触摸板的C壳的几个螺丝鲁达师就无法跑分,要不开机花屏,去掉问题消失请,这是由静电引起的还是部分线路短路引起的,请大家给予有个解决办法

网友:
注意在装配过程中是否挤压了某些排线,插件等。

网友:
仔细查看过那几个螺丝位置没有排线,显卡芯片在D壳那,C壳是挤压不到的,郁闷,拆装了好几次

网友:
把C壳的绝缘搞好,那就是板有变形或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