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内存供电的奇怪故障,大师请进!

楼主(2015-01-30):
修到一个华硕K45VD的笔记本,是一个商家拿过来的,现象是黑屏,过十几秒关机:

1 .通电触发能开机,有时进系统到中途黑屏,有时能进系统运行二十多分钟黑屏,黑屏之后,没有马上关机,要过二十秒左右才关机掉电。
2、起初认为是不是显卡虚焊,上焊台焊了之后,现象一样。
3、拿起表笔量,发现一个内存RT8207供电芯片,黑屏的是候没有1.5V电压输出。,芯片电路如图
4、以为问题就在这个内存芯片这里,加焊无果,又进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5、中间反复量芯片RT8207的工作条件,没有电压输出的时候,,,芯片11,12脚供电正常5V,,7 脚8脚的开启信号均为3.3V,,但就是不出PwM的1.5V,

,修到这里,简直拿他没办法了,哪位师傅支一下招,

如果是直接自己的客户,修不好也不要紧,刚好是一个同行,第一次拿过来,,,修不好的话真是英名扫地,不会再来了,,,

      师傅些多帮我看下,先谢了!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的待机电流到底是多少呢,我这边现在,刚接的时候是0.01,过一会儿是0.00,,但每次都能顺利触发,多数情况下能显示,有时也不能显示,焦急等待中,

网友:
平时修机,一修机,觉得十台能修好八台九台,,真正遇到难修的,还真是头疼的很

网友A:
修不好就换主板嘛  搞这么累做什么

网友:
查查周围电阻

网友B:
条件正常,就把芯片和上下管都换掉看看,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有 图纸应该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正常,就把芯片和上下管都换掉看看,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芯片跟上下管都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对着图纸,一样一样检查,也换了东西,就是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就换主板嘛  搞这么累做什么

你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这个机器,是一样商家,第一次拿东西过来,修不好就丢掉客户了

网友:
tr5y6h5hy5hy5h65yh

我是来看通病的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问题也有过,

网友:
发到成都 一家修笔记本的地方,两天时间下来,也没有修好,交给客户了

网友:
为一台机子耗着没意思了、

网友C:
对地组织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组织好多?

这个没有量过,应该正常的,好多时候都能点亮机子,之后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