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1G 板载I5 CPU 通电 3V 5V芯片短路求助

楼主(2015-01-30):
宏碁V5-471G 板载I5 CPU 通电 3V 5V芯片短路求助   断电一会测量 3 5V对地阻值正常,有时候通电有待机 0.01 有3 5V 不到2 3秒就消失 再量 3V 5V对地阻值短路 断电一会再量 又正常  待机芯片是EQ-EM 插电量芯片周围电容有3V 5V电压  待机芯片 EC 都换过了 没什么思路特来求教

网友:
待机芯片和上下管再好好查查或一起换掉,还有后继转换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个人认为)

网友:
楼主不是刚断电就量的吧!  那样肯定阻值低啊!

网友:
按你的描述似乎真的很奇怪
建议就按着不出待机修修吧 别纠结于时有时无了

有示波器可以测下

网友:
是的,就按没待机的思路来修。

网友(2015-03-01):
后继短路可能大

网友:
或者你只能一个一个断开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上下管全换了,或许短接下电容放下电。

网友:
碰到过一次  换上下管好了的

网友:
正常应该是断掉后面的节点,看3/5V的输出是不是正常,ACER这个板没有,怀疑是3/5V的 220/6.3V电容

网友:
3 5V的阻值插电之后拔下来再量有的就是短的。这个没什么问题。查查别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是不是没有3V5V待机的,我碰到一个超薄的ACER就是通电的时候有3V5V,一会就没了,三位的电流表也没电流,开机了就全部正常。

网友:
换一下电容看看

网友:
说明3V 5V后级对地有短路的,重点滤波电容。

网友:
换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先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断电后马上测量对地阻值偏低很正常的,因为电感带电的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