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不触发

楼主(2015-01-30):
各个阻值正常   没有3  5  V    BIOS 刷过   后面一查 发现没有开启 这下找到问题了  开启受控KBC3_SUSPWR    而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但正常不是有 3 5 V 再有其他的电压么   可是三星。。。。在看简图的时候发现 KBC3_SUSPWR 去开启 3  5 V 的  请大神解答  好久没修到三星了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板上也没有元器件

网友A:
I0条件满足没有,重点查一下

网友B:
3 5 V触发后才有的             第4步是按开关   第五步才是发出开启  没看到吗

网友C:
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查EC、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 5 V触发后才有的             第4步是按开关   第五步才是发出开启  没看到吗

现在的问题是 不触发   3   5 V 没有  51125 没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0条件满足没有,重点查一下

你的意思是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查EC、南桥。

不是 现在问题的问题是不触发 哥哥  你看清标题在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 不触发   3   5 V 没有  51125 没有开启

不触发   肯定没有开启啦    3   5V是触发后才产生的   现在都不触发  你管3  5V干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肯定没有开启啦    3   5V是触发后才产生的   现在都不触发  你管3  5V干吗

那就 受控哪里EC那边?  那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 受控哪里EC那边?  那个信号?

那个开启信号  是在EC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 后 然后读取BIOS 配置完脚位  再收到开关信号  后发出的  没看那个开启信号在EC那边是GPIO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开启信号  是在EC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 后 然后读取BIOS 配置完脚位  再收到开关信号  后发出的  ...

不是 还有到其他地方

网友B:
看来你是真不懂啊   开启信号到其它地方正常啊   现在重点的是  这个开启信号 要触发后才有的   你机器现在不触发   你盯着这个开启信号修  修一年你也修不好

网友:
先把触发修好了 才可能有开启信号!版主的意思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真不懂啊   开启信号到其它地方正常啊   现在重点的是  这个开启信号 要触发后才有的   你机器现 ...

那怎么弄 现在就是没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真不懂啊   开启信号到其它地方正常啊   现在重点的是  这个开启信号 要触发后才有的   你机器现 ...

其他地方也不正常啊

网友B:
你现在重点要在EC的待机条件  和BIOS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重点要在EC的待机条件  和BIOS上面

BIOS  刷过了   那我等下查查EC 的6个条件

网友:
3   5V是触发后才产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真不懂啊   开启信号到其它地方正常啊   现在重点的是  这个开启信号 要触发后才有的   你机器现 ...

就是!先查第三步!51125的3.3V线性待机!没有就查第二步!有图纸时序还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先查第三步!51125的3.3V线性待机!没有就查第二步!有图纸时序还不会看。。。。。。。。

呵呵  楼主可能是 新手 或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