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冠捷易美逊G2263WL 通病一例 开机后不定时断电 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5-01-30):
好久没发贴了,几年的电脑维修工作当中,本论坛确实帮了我不少忙,非常感谢,这次单独拿出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维修经验,见笑了。
费话少说,本次维修的机器型号为:易美逊G2263WL,21.5寸 LED,故障:能开机,但开机一会儿(时间长短不一定)就自动关机了,再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另外在无信号的情况下还有菜单乱码和正常显示时部分按键失灵。
     客户送来时说明了故障情况后,个人初步判断是MCU程序的问题,另外还怀疑是按键的原因,接着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本论坛里有好几篇这款机器的维修贴,要说么刷程序,要么说换次级电容,还有说换晶振的。
    和客户商议后,第一步先刷机,在论坛上下载了BIN文件,在客户的监督下,刷机成功,试机,乱码的现象没了,另外菜单按键也都好用了,心想应该没问题了,接着换了个地方直接插到电脑上试机,按键直接又没把应了,开不了机,没办法,再刷一次机,又亮了,测试了一会没事,再把电源线拔了重插,又开不了机了,看来不是程序的事。
   看来只能拆机了,拆开一看,电源板很熟悉,前两天刚修了一个AOC屏,电源板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的毛病是指示灯一闪一闪,开不了机,最后换了那个橙色的电容好了,但从表面上看那电容很正常,没有鼓包。这次同样,把那橙色电容换了,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可经反复试机故障依旧,只好把客户打发回去,修好电话通知。

    客户不在,我就可以慢慢研究了,在网上展开地毯式搜索,后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了一点线索
大概思路是这样的:首先,经查,我排除了按键,电源板,程序等问题,故障锁定是驱动板上。既然是冠捷的通病,那么该厂生产的其它型号显示器上只要用到同样的驱动板的话,也应该有类似的故障。于是在“爱修网”的论坛中我找到了一篇帖子,在此感谢这位叫“小修1度”的前辈,我猜他应该是个大师级人物,他的原文是这样的:http://ulinix.comwww.ifix.net.cn/thread-987-1-1.html分析的很详细。不过我没看懂。呵呵
里面讲到 一款AOC的显示器故障是不开机(类似故障),讲到715G2498的一块驱动板,正巧我在废板堆里找到了一块同样的板,最后确定了是一个帖片C412电容坏,但是这块板和我要修的板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主芯片也不一样,但最后我借鉴那位前辈的思路,锁定了一个电容C429,见图,换之,试机一天未出现故障,本次维修完成,至今未返修。

补充内容 (2015-1-31 09:57):
坐等遇到同样型号同样故障的来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电容导致的故障,因为我是猜出来的维修方法,并不那么可靠,如果再有人出来验证一下,那最好了

网友:
修过一次 易美逊 但是 那次是改了电路上去的,把开启的三极管给下了直连到一个3.3

网友A: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这个得说说过程啊.是怎么判断的? 依据是什么..

网友:
正常查,可能不好找到这个坏元件

网友:
是啊,好想知道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电容坏的,根据什么原理呢?

网友: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学习啊,现在在店里基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研究,客人都是30分钟要机子,所以我都直接改通用板了的。当然有时间可以研究下!

网友B:
好小好小的贴片电容,是电容短路了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下次碰到也不知道修

网友C:
楼主可真能借鉴呀!在完全不同的两块板子间寻找共同点?比率几何?

网友:
那个电容短路了吗?是连接那里的。

网友: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我不会测,只是推测,借签同品牌机器同样故障,从而推测出要修的电路的坏件,两块板虽然设计的不一样,但有相同的电路,人家那块板坏的电容是C412,在我修的板上,C429是同样的作用,不过具体的原理我不太清楚,那电容是管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把故障修好就行了,只是等到别人遇到同样的通病的时候,把那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真能借鉴呀!在完全不同的两块板子间寻找共同点?比率几何?

不知道,可能是歪打正着,不过这台机子是通病,所以才发贴,既然是通病,以后再遇到这样的病机,就可以直接换那电容,而不用管他什么原因,其实这论坛就是个数据库,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不用管过程,当然这理论只试用于通病,有了这样的数据,我们修起来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小好小的贴片电容,是电容短路了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下次碰到也不知道修

下次遇到你不知道怎么修?不应该啊,这机子是通病,我换了那电容修好的,起码你也可以先换了试试,换个电容又不麻烦

网友D:
这个电容短路了没有?我记得以前修这种AOC的是这个电容短路导致的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短路了没有?我记得以前修这种AOC的是这个电容短路导致的不通电

我这个应该是漏电,能开机用一段时间

网友:
一般驱动板坏了直接换的 lz技术不错

网友E:
对啊,这就是你刷程序能亮机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这就是你刷程序能亮机器的原因

恩,言之有理,不过我不是很专业,所以想不到

网友:
易美逊G2263WL MCU程序 21.寸的提供一个  谢谢·!~!~!~!

网友:
查了一下官网, 说是U402坏的多。不知道是哪个芯片。

网友:
楼主图片发的混乱,到最后也没说这个电容什么作用,我猜这是mcu供电或程序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刚好有个易美逊的显示器 看到你的帖子量了下电容果然短路了 换个OK了 感谢楼主

网友:
这小电容不好查。

网友:
等待有人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真能借鉴呀!在完全不同的两块板子间寻找共同点?比率几何?

这叫高手在民间

网友C:
这不叫高手,是个超幸运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叫高手,是个超幸运儿!

好吧,辛云儿。祝你天天幸运 洋洋得意

网友:
这个难度好大,高手啊。先收藏了。

网友(2015-03-18):
我接一个机器跟你一样的问题不过一点用都没有。我现在去找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对比着找的啊!

网友:
我也维修过好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