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3209 A不触发

楼主(2015-01-30):
苹果820-3209 A不触发。没有3v。5v LDO5只有0.8V,大神给个思路
不触发

网友:
我也修了个三星也是么有3 5 V 最后发现没有开启 你看看你的本子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现在修的V360也是没有3V5V

网友:
苹果待机是不是只有一个pwm待机和一个线性?????????

网友:
一定要按照时序来维修,就可排除故障。

网友:
LDO 0.8v? 查下去处
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来自: 上海
你说了等于没说,这个板子没有接电池 正常会自己上电的。首先要看下SMC工作正常不,只有它工作正常了再去查待机的3V .

网友:
查U7100吧 看看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换系统供电再说,查什么啊

网友:
这个肯定什么条件还没到,仔细点差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