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充一会自动断电 且无待机

楼主(2015-01-30):
一台二修机之前故障为不充电 修好不充电之后  啥情况  大概充了1分钟左右吧  自动断电  不插电池就一切正常  单独用电池也很正常 只要两者不同时使用就没有问题   奇了怪了 为什么充电充一会就不行了呢   难道是过压保护了 于是把充电那里的滤波电容换了 还是不行   么么啥  那到地是为什么? 难不成电池坏了,换个看看 还是不行  到底会是哪里有问题呢   是仁宝的板 点火回路中ACOFF#这个信号充电充一会就变成低电平 但电源贞测信号正常  本人小小白 实在是不知怎么搞了 望    给位大神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5-1-31 13:29):
机器型号 CQ45

补充内容 (2015-1-31 13:39):
一台惠普cq45机器 电池 电源一起用充电不到2分钟自动关闭电源用电池 重新拔掉电源再插也不行 单独用电池正常 单独用电源也正常 奇怪的~~~ 大家给点建议  和这个没啥区别

网友A:
楼主你的机器啥型号  都不写  别人怎么帮你呢   想找图纸帮你研究一下  都不知道找哪个图

网友B:
要不你切断ACOFF#
反正这个信号平时也不用,就电池校准用的

网友C:
机器型号也没有一个,叫人怎么看?

网友D:
我认为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CQ45 芯片换过了

网友:
把那个信号断开就会用不了电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切断ACOFF#
反正这个信号平时也不用,就电池校准用的

把那个信号断开就会用不了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型号也没有一个,叫人怎么看?

CQ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机器啥型号  都不写  别人怎么帮你呢   想找图纸帮你研究一下  都不知道找哪个图

CQ4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信号断开就会用不了电池的

如果断开会引起冲突的吧

网友F: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换过了

网友:
就是充电芯片吧】

网友:
不会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电池换过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切断ACOFF#

那会引起短路的吧。  电源电池同时使用

网友:
还是充放电有问题,换过的芯片不一定就是好的,有在网上买过5个一样的芯片只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
回到隔电路重新修,问题还是在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