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关于一体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5-01-3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500的,客户说,开不了机,还说刚开始时,换一下电源线就好了,,最后就怎么都不行了,,
拆出开机子,,查了一下,,最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
量了一下,5VSB有5V,绿线也有5V,,在按开关触发,绿线也有被接低,强行关机后,绿线5V也又回来,,
但触发绿线被拉低后,电源风扇也不转,无各项电压输出,
电源拆来看了一下,表面没发现任何不正常现象,
想请教一下高手,像这样的故障,关于电源的,应该从哪一步入手查,?
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这老师没教啊!

网友A:
你用“替换法”试试换台电源,如果故障依旧,就要考虑到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看刘坚强   电源维修教程,,,

网友:
修电源一步步来,一般都二极管,三极管和芯片坏

网友B:
用台式机的电源试试,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别盲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替换法”试试换台电源,如果故障依旧,就要考虑到主板有问题了。

嗯,发贴前已经试过了,外接是可以正常触发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台式机的电源试试,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别盲目修

嗯,发贴前已经试过了,外接是可以正常触发开机,

网友D:
电源先空载人为拉低绿线试一下,看风扇及各路有输出吗?若有则为主板故障,电源保护关机。若没输出则为电源问题,待机5VSB有了那查电源的开机电路。

网友:
电源IC引脚输入输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发贴前已经试过了,外接是可以正常触发开机,

那就直接换个小电源吧,我也有个一体机电源,挂了,本想修修好,一直也没得时间,也懒得去弄它

网友:
换电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先空载人为拉低绿线试一下,看风扇及各路有输出吗?若有则为主板故障,电源保护关机。若没输出则为电源 ...

这个之前也试过了,直接短接绿地,,一样是风扇没转,无输出。。就确定是电源了,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E:
开机后,绿线没电压了,那5VSB还有吗?如果是用的TL494或7500方案的,那开机后的各脚电压发一下,我帮你分析

网友:
看下电源好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之前也试过了,直接短接绿地,,一样是风扇没转,无输出。。就确定是电源了,不是主板问题,

那就修电源吧,待机正常了,检查开机电路吧。主控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种电源换掉省时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开机后,绿线没电压了,那5VSB还有吗?如果是用的TL494或7500方案的,那开机后的各脚电压发一下,我帮你 ...

开机了绿线没电压了,但ATX的5VSB还有,3V  5V  12V都为0V
WT7527    除了第3脚4.47V  ; 4脚有0.29V (第4脚按下开关触发前也是5V);   15脚4.5V  之外,其它引脚触发前、后都为0V。
下图是WT7527S的,我芯片上是没有带“S”的 应该一样吧, 第3脚有高低高的跳变,第4脚有高低跳变,正常第四脚应该是高低之后,最少还要高上来,但是它没高起来,只有0.29,

网友:
看来是主动式PFC电源,先查一查MOS管及周边电阻和整流管有没有损坏,没坏再查立起来的小板。

网友:
排除法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了绿线没电压了,但ATX的5VSB还有,3V  5V  12V都为0V
WT7527    除了第3脚4.47V  ; 4脚有0. ...

看你的描述,建议先直接换主控IC,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电源有断线吧,换一个原装的电源应该就好了。

网友:
估计5v是虚的,带负载就没了

网友F:
三号脚有开机高电平,就是保护了,保护了以后四号脚会不会是锁定了,如果不是锁定,就是主板故障,查一下芯片手册,电源脱机无输出就是电源的问题,慢慢查吧,先看看是哪一路保护了,风扇转就不可能无输出,至少+12v应该有电压

网友:
目测这个电源是主动式PFC的,还是有修的价值

网友:
主板上看下有没有短路的     再就找个电源换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三号脚有开机高电平,就是保护了,保护了以后四号脚会不会是锁定了,如果不是锁定,就是主板故障,查一下芯 ...

无输出,风扇不转啊,

网友:
个人认为是保护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输出,风扇不转啊,

这个芯片的保护就得慢慢查,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之类的故障,量一下输出对地,输出整流,电压取样,问题慢慢就找到了

网友:
先看维修教程再操作,欲速则不达

网友:
这个是待机正常  触发后无电压输出  后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