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6710b待机0.057触发0.476掉为0.057板号6050A2088101-MB-A03维修附BIOS图纸点位

楼主(2015-01-30):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HP Compaq 6710b,故障为待机0.057触发电流升到0.476掉为0.057指示灯绿一下就灭了,从故障上看大多数为缺某个电压导致,于是测量各大电感发现L8集显供电电感 L15\L16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先修哪个电压捏?看图纸知道了时序:先出集显供电+VGFX_CORE-----在输出VGFX_PG和其它四个PG电压叠加-----产生PWR_GOOD_3------产生CPU供电+VCC_CORE,那就先修集显供电吧是由ADP3209控制,测了主要的几个脚
13脚RAMP供电:19.19V
23脚BST:4.96V
24脚VCC供电脚:5.0V
20脚PVCC供电:5.0V

19脚DRVL下管控制:瞬间5.0V 正常0.94V
22脚DRVH上管控制:瞬间0.01V 正常1.12V
30脚EN(SLP_S3#_3R)开启脚:瞬间3.3V 正常3.3V由ICH8-M南桥AG23脚发出
31脚PWRGD(VGFX_PG):瞬间0.01V 正常2.24V
L8集显供电电感:0V 正常1.07V

19脚、22脚、31脚、L8都不正常,果断换了一片全新的ADP3209上去,开机OK,电流升到1.326,屏幕亮了,这时测L8电感有1.07V,L15\L16电感有1.02V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好了。附BIOS+图纸+点位图上来共享。

惠普HP Compaq 6710B 6510B 板号:6050A2088101-MB-A03.rar

网友A:
这机器是什么架构的,怎么先出集显供电,后出CPU供电?

网友:
加分支持,我很少查条件,直接换了,老是出问题,

网友:
给力啊,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什么架构的,怎么先出集显供电,后出CPU供电?

这机子是Intel GM965+ICH8-M架构,估计这个+VGFX_CORE不是CPU集显供电可能是北桥显卡供电,由于修I3 I5的机子多了,所以统称集显供电了,误导大家了请原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5-06-26):
写的好详细啊,我也能看懂一点了

网友:
这机器主板不贵把呵呵

网友:
规范热带水果色如果黑色人

广西本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哟

网友:
思路清晰 一幕了然

网友:
我的机子故障和这个差不多。 偶尔还能开机还能亮!

网友:
很给力啊,学习了

网友:
分析 清楚  看看点位

网友(2015-07-29):
分数不够啊

网友:
正好需要了

网友:
好案例 不错哦 呵呵 我现在先三板斧 换芯片 不行再测量 节省时间

网友:
待机0.057这个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不应该是集显供电,那个应该是北桥的供电

网友(2015-08-29):
嗯 来观摩学习

网友:
双桥架构应该是好多都是先出双显卡电压再出CPU电压的吧,平时测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学习了,膜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