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时 难 别 亦 难

楼主(2015-01-30):
           相见时难别亦难
       那一年我们坐在松树下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一声声欢笑细述所有的爱和快乐

       那一年
       那一节课我在睡觉
       老师的提问 你把它放在我的凳子上

       1、画出控制阶段OUT到DTC的线路。

       2、ATX电源输入端和输出端保护电路有何异同?

     ATX电源输入端和输出端相同之处:都有过流、过压、短路。不同之处:输入端主要围绕开关管来进行保护,输出端主要围绕输出电压来进行保护。
       3、简述输出端的四重保护电路是如何进行保护的?

    输出端的保护
第一重 过流保护:由PWM芯片内电路来执行。
第二重 过压保护:由AS339配合PWM芯片执行。正常情况下,AS339的第2脚是接近0V低电压,如果输出电压有一组或几组升高,因为是综合采样,所以这个公共交点电压也就会升高,经D24、R61送给AS339第5脚,导致第5脚电压随之升高,第5脚是正相输入端,当电压升高到超过第4脚反相输入端电压时,将导致第2脚输出接近5V的控制电压,经R57送给PWM芯片第4脚,PWM第4脚电压高第5脚电压,后续电路不工作,Q1、Q2无脉冲输出,ATX电源停止运转,从而保护电脑和电源本身安全。
      第三重  过载保护:电源是能量的转换设备,因此其输出不会受到额定功率的限制,比如额定输出功率220W的电源,可以提供250W甚至更高的功率,但此时输出电压将会出现很大的波动,并且产生的热量能达到烧毁电源的地步,就好比让小孩不加限制的去挑重担,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负载太重时,对电源本身及配件都会有伤害,因此跟过流保护一样,也要由控制电路和驱动变压器实行过载保护。

   第四重 短路保护:输出端短路时,339比较器会检测到电流的变化,即时通过PWM芯片驱动变压器来关闭开关管的输出,来实现保护

     那一年 我们出来工作了,你是PE协助 我是维修实习。
   那时我什么都不懂  是你 为了让我懂得维修经验技巧,去讨好工程,给我带来资料.....
    我却怨你,虚伪!

    想快速修平板电脑就要知道 电源供电及管理电路在平板电脑中
        通常采用 那些 供电方案:3G 模块电路  WIFI 电路供电用 XM5251    XM5062   XM5081...等电源供电芯片

        DDR (内存芯片) 它的工作一般采用那些芯片.........电路供电采用XM5151等电源供电芯片供电,LED驱动电路采用XL31301  XL3201......等电源供电芯片,主电源供电电路采用两节 7.4V锂电池供电(对于XP32010)或采用3.7V锂电池供电(对于XM5251 XM5202):锂电池保护电路采用XB8589D芯片........

          知道这些基本原理之后我就开始有思路了,就是没有电路图,我也能很快的去修理....你拿来的坏机我都能很快的修好

                   遇到加电开机白屏的  黑屏的  死机的我都会慢慢的总结经验进行分析...
    列1  开机白屏说明背光电路工作正常,应该重点检查主控芯片  闪存芯片  内存芯片,显示驱动电路,显示接口电路.....

    也许是因为工作开始投入了心思,也许是我们不在同一个部门,休息时间与住宿距离,我们越来越 远,一年的时间改变太多
   之后的一个月,你着急的拿来一块板,说是客户急着用的,,,该机是使用中不小心碰撞后引起的故障。拆机后直接观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用维修电源加电检测,发现按电源开关有110MA左右的电流出现,但松开电源开关电流不能保持。你非常紧张的看着我,我感觉怪怪的,默默的注视着你,着急的是 快点 !认真的看着板,按照这两个月的经验,这种现象一般是主控电路及其相关的附属电路存在不良引起的。最后用示波器 检测 主控的 高 低 频时钟晶体上面的高频时钟(24MHZ),按压检查,发现按压主控芯片(A10)

  维修电源的电流有变化,判断主控芯片虚焊或者掉点,用BGA 返修台取下,植株焊好了之后,清洗试机 OK
    你急急的就跑出去,之后我也走出去看看,却看到你和别人在 很友好的 聊天  那时我心酸了.........距离更加遥远了!!
      现在才知道,那时是你把客户的机子,碰倒

      人生若只如初见
      也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了
      在你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里
      其实是我没有理解你 体谅你  关心
        有谁的哭  哭出了  笑容
        有谁的笑  笑出了  泪水

网友A:
你发的这是什么东西哦   再讲故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是什么东西哦   再讲故事吗

个人情感专写,回味    不影响大家吧!

网友B:
是因为专业枯躁还是不务正业,每个学校基本都举办演唱会而不搞专业竞技比赛。只有最后一张图片看明白了是DC-DC转换,剩余的全是浮云,如果学校教的全是这样的内容,真是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专业枯躁还是不务正业,每个学校基本都举办演唱会而不搞专业竞技比赛。只有最后一张图片看明白了是DC ...

如果有心学习,没有人教一样可以成才,看个人毅力决定..............

网友C:
哈哈 青春是情感最值得留恋啊!楼主好像还玩暗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青春是情感最值得留恋啊!楼主好像还玩暗恋了

来点 评分 不,是初恋........

网友D:
好有诗意,嫩绿色的字体看着看着我以为身在童话里了,这么小的BGA能上BGA返修台吗?我没试过,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返修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有诗意,嫩绿色的字体看着看着我以为身在童话里了,这么小的BGA能上BGA返修台吗?我没试过,你用的是什么 ...

平板电脑  *词语被过滤* SV-550 返修台.........现在修电脑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是什么东西哦   再讲故事吗

看不懂就算了,明年再说,过了今天就不登陆......

网友:
有想说的就留意,有评分的在此说一声  谢谢!过了今晚,明年在联系...............

网友E(2015-03-05):
述说详细,貌似还小有文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述说详细,貌似还小有文采。

有没有  评分   来一点   实际的鼓励..........

网友F:
楼主现在还在修平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还在修平板吗?

现在是  电脑     平板现在不是我的工作.............情缘已尽!

网友G:
只有搞懂维修的诗人才能懂楼主啊

网友H:
PE协助   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PE协助   是什么啊?

来点   评分   我就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有搞懂维修的诗人才能懂楼主啊

你们   实习  了   一样会遇到,除非你们已经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