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70笔记本开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5-01-30):
海尔G70笔记本开机白屏要按回车显示?? 小白不知怎样下——坛友请指点。

网友A:
我有个联想的笔记本是独显改集显,现在的问题是接外屏,能显示,接内屏白屏,月饼老师是脚看看LVDS部分电路。不过我现在却东西,还没有修
出来

网友:
开机白屏,应该是屏的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把键盘拿掉,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联想的笔记本是独显改集显,现在的问题是接外屏,能显示,接内屏白屏,月饼老师是脚看看LVDS部分电路 ...

接外屏,能显示,接内屏白屏,查屏线及屏的供电。

网友:
楼主是说开机白屏要按回车键才能显示吧?建议重做一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