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利用点位图修好华硕的主板

楼主(2015-01-30):
       昨天拿到一台方正a400,华硕代工的。主板内存供电芯片已经烧焦,第4 ,5脚所在焊盘已烧黑了。由于当时没找到图纸直接找了一个芯片焊上去把5脚接在了旁边一个零欧电阻上,4脚还能看清相连的位置,直接连上,通电一试电流瞬间上到0.4a多掉到0.11,我想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于是就找到了内存供电芯片的图纸isl6227,对照了一下发现第五角应该接错了。苦于找不到图纸,觉得这主板没戏了。让老板娘打电话告诉客户情况,客户说要不先装起来还给他,他再拿到别处看看。当时快下班了,就先放下了!今天一去就拿出来继续修,突然想到好像有些点位图看图软件只支持xp系统(可能早上大脑清醒一点吧,昨天都没想起来),找了半天找到一台t42,屏轴还断了一边,将就下吧!又重新下了看图软件,打开昨天下好的图,找了好几遍都找不到和62275脚相连的地方,无意中把图翻转一下,看到一处五角芯片与6227 的5脚相连,直接飞线过去,因为怕昨天接线错误少了芯片就重新换了一个。其实那个五角芯片就是烧坏的mos管,再补上同事拆掉的三极管,插上电电流上到0.9无跳变,后更换cpu亮机。下面是烧掉的部分和点位图,大家觉得还行就加点分,最近严重缺下载飞,呵呵!高手不要见笑,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没有看到截图

其实 点位图在维修中还是很好用的 等你熟练了会发现点图 修起来比图纸更快
至少找原件很迅速

网友A:
以前感觉点位图乱七八糟的  看不懂  后来会用了  才体会到好处  找元件是一找一个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感觉点位图乱七八糟的  看不懂  后来会用了  才体会到好处  找元件是一找一个准

我反正是看不懂,你就得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是看不懂,你就得瑟吧

小子  挺嚣张啊

网友C:
呵呵,我还真是不太会用点位图修笔记本,用它找电阻倒是一找一个准儿, 看论坛好多大神用华硕点位图修华硕本很给力,是我软件有问题吗? 怎么用点位图看不到信号啊?

网友:
谢谢夸奖,最近低调了不少呢!有空指导指导我,我就不嚣张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7902-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还真是不太会用点位图修笔记本,用它找电阻倒是一找一个准儿, 看论坛好多大神用华硕点位图修华硕 ...

怎么会看不到信号呢   放到最大就能看到啦   右键点一下信号选择第一个选项 就能查看信号连到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看不到信号呢   放到最大就能看到啦   右键点一下信号选择第一个选项 就能查看信号连到哪了

果断收藏,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收藏,多谢版主指点

呵呵    不客气

网友:
发个截图上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D:
win7装个虚拟机软件,虚拟机里装 xp,把点位软件和图拷贝到虚拟xp系统里就可以用

网友:
点位图很好用 前提是要了解时序 和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点位图好用,只是要XP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7装个虚拟机软件,虚拟机里装 xp,把点位软件和图拷贝到虚拟xp系统里就可以用

在哪里下载?

网友:
我的win7 64位都可以直接打开的、、、、、、、、、、

网友:
没用过点位图,下次下载一个试一下吧

网友:
点位图和电路图绝对是个好东西!!!!

网友:
最好点位图和图纸都有

网友(2017-12-29):
楼主真有耐心呀,是我的话早就给客户报换板了!

网友:
好好的利用好工具,事半功倍,多学习是好事。

网友:
点位 电路  一起就很好了  这种要秒杀很多主板

网友:
感谢分享    有图片就加分
                                       了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案例楼主好技术,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可惜没有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