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的旧主板问题多多,求高手给个思路?

楼主(2015-01-30):
昨晚,在朋友那拿回三块从收废品人手中买的旧主板,搞了一天,搞好一块,却给第二块搞得晕头转向,这板问题实在多,一点思路都没有,问题如下:

1、        能正常亮机时,有时候会出现图像拖影的现象。

2、        经常开机一会会出现花屏并死机,且无法强制关机,要拔电源解决

3、        断电后马上启动,通常触发就掉电,或直接无法触发(但放上一会儿又可正常触发)

4、        有时又会在掉电后自动重启并亮机

5、        鼠标或USB的移动硬盘在关机后仍旧通电

所以发贴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维修就三大条件啊接着按时序走

网友A:
你说的五种问题是发生在同一主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五种问题是发生在同一主板上吗?

是的,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南桥空焊,集显的话北桥也悬啊。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至于待机待机有USB 5V输出,这个是有可能的,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