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1-30):
         今天修一台东芝的L700的机器,插电发现没有待机,一点儿电流也没有,万用表是三位的,以为没过保护隔离,拆机后发现已有18V,测量开关没3V电压,心想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一看芯片型号是UP6188A  ,哇这是甚么?没见过,板号为DATE4DMB8D0  ,HM55的桥一代I3  ,搜论坛没有一样的图纸...
         下了一个东芝L600  TE2D的图纸,凑合着修吧,一看电感都对不上啊,测量无三伏五伏, 废话,上图      半年找到了PL9 ,测量6脚VIN 19V 正常,测量4脚ONLDO为2.5V  , 正常吗?  测量1脚基准没有电压, 7脚LDO  Ov,  这肯定不正常,总感觉onldo 分压后电压2.5V 不正常,芯片不同不确定,  看到似乎引脚有腐蚀,先加焊一遍再说,  东芝真可恶,四周电容碍事,不好下烙铁,费半天事加焊完毕, 上电,   待机0.01  电源指示灯亮起, 接开关,上CPU   内存,一路狂奔, 0.9   1.3  1.2  1.4  1.46  这是亮机的节奏啊!  接屏亮机,这么简单  ?  再测 4脚还是2.5V?    这是正常的,不禁笑出声来。谁说东芝不好修的?   呵呵呵... ...

网友A:
UP6188A=8210B=8206B 谢谢楼主共享经验。

网友B:
楼主没有安装迅维的客户端吗  里面有电阻分压计算啊    计算一下不就知道该是几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安装迅维的客户端吗  里面有电阻分压计算啊    计算一下不就知道该是几V

没有装啊,以前有,后来删除了也没用在下载, 喜欢口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188A=8210B=8206B 谢谢楼主共享经验。

只是可以带换,还要看电路设计,希望我没有打错字

网友D:
哪个芯片和哪个能带环是怎么知道的,记住的吗

网友E:
楼主功底了得!图纸对不上的情况下也能修复。
UP6188A=8210B=8206B,谢谢分享亲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底了得!图纸对不上的情况下也能修复。
UP6188A=8210B=8206B,谢谢分享亲身经验。

没什么功底,给加点分呗,  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芯片和哪个能带环是怎么知道的,记住的吗

你可以先论坛上搜一下啊,迅维很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装啊,以前有,后来删除了也没用在下载, 喜欢口算呵呵

口算要死多少脑细胞啊   不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口算要死多少脑细胞啊   不累啊

对口算从小就有好感,只是最近坐的屁股疼,不知道各位同行是不是也有类似感觉,坐公交车都不敢坐着了,不用司机提醒给老人让座了,呵呵

网友F: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拜托,不要灌水灌得这么明显好不好?

网友G:
1脚基准电压没有  7脚LDO   0 v是不是就可以判断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脚基准电压没有  7脚LDO   0 v是不是就可以判断这个芯片坏了

7脚没有LDO EN,打值不短路, 而且加焊时好过,基本判断此芯片不良,待机芯片一般有了主供电和线性开启,接着就有基准的... ...

网友H:
口算就算个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口算就算个大概就可以了

我也这么认为的,赞同

网友:
楼主见笑了,还好吧

网友:
重点在后面的芯片代换,谢谢了

网友I:
楼玉仔细,换我直接订芯片了。
风清云
不能啊,维修必须节约成本啊,给别人干必须节约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玉仔细,换我直接订芯片了。
不能啊,维修必须节约成本啊,给别人干必须节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