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 pad sl400有图像无背光

楼主(2015-01-30):
无奈的我又来求助大家了。如题,Tink pad sl400有图像无背光,屏确定是OK的,高压条也是OK的,量到无屏供电,只有个ON/OFF 有3.3V ,心想这简单啊,我直接飞个19V给高压条不就OK?说时迟那是快,三下五除二,飞一19V给了高压条接口的供电脚,插上可调电源,........短路!!!!!赶紧拆掉,幸运的是,还好只是高压烧 了,心想 难道是我接高了电压?难道是5v?然后又换一高压条,又接了个5v上去,高压条接口处,青烟升起,还好,没烧东西。只能说,能力有限啊,大部分的笔记本都是自学,所以.....      谁能告诉我,我需要怎么做?苦逼在此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31 17:39):
我怎么编辑不了了?我记得是可以编辑的啊,我想加2张图,既然这里加不了,我就在最后面加上去,然后说明

网友:
我先说明下,免得大家看不大明白这么乱的图,最后两张图是我用液晶显示器通用高压条点的灯管,然后是可以看的见屏显示的内容的;第5张图,是在灯管照射下,隐约能看到显示的内容的。是用的新买的原装拆机高压条点的!

网友A:
有图像无背光 是暗屏啊    查下背光开启信号啊        一般3.3V

网友B:
这个机器暗屏,有通病的,自己查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图像无背光 是暗屏啊    查下背光开启信号啊        一般3.3V

背光信号在哪里?不就是ON/OFF吗?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暗屏,有通病的,自己查查吧!

我鸟炮一个,提供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背光信号在哪里?不就是ON/OFF吗?是不是

集显  独显的  屏线接口位置号多少  图纸发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鸟炮一个,提供方法啊

供电19V经过一个FB保险,和一个电容,就是这个电容坏了,一起的FB保险也烧了,直接把电容和FB保险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鸟炮一个,提供方法啊

供电19V经过一个FB保险,和一个电容,就是这个电容坏了,引起的FB保险也烧了,直接把电容和FB保险换了,就好了。 不好意思,刚才打字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鸟炮一个,提供方法啊

嗯,这是我要的,谢谢,刚刚看了下,sl400通病 ,看了一兄弟发的,倒霉遭遇,我就点扛不住了,原来这本子这么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集显  独显的  屏线接口位置号多少  图纸发我看看

我一鸟炮  还需要图纸???您抬举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一鸟炮  还需要图纸???您抬举了了

原来你是高手  不需要图纸就能修机啊    刚刚看了下有通病   保险  电容  你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鸟炮一个,提供方法啊

我不用图纸能不能找到这保险和这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是高手  不需要图纸就能修机啊    刚刚看了下有通病   保险  电容  你应该知道了吧

这基本的我还是了解的。我正在寻找着个保险和这电容,但是没找到。是不是非要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基本的我还是了解的。我正在寻找着个保险和这电容,但是没找到。是不是非要图纸?

有图纸当然好点啦

网友C:
哎,以前没遇到过通病,看别人说的修修好简单,就总想着什么时候我也捡捡这死鱼,这来了通病,却这么复杂,我发誓,我要弄活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哎,以前没遇到过通病,看别人说的修修好简单,就总想着什么时候我也捡捡这死鱼,这来了通病,却这么复杂 ...

必须弄活它     GOOD  LUCK

网友D:
查一下休眠信号是否正常,还有一键还原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必须弄活它     GOOD  LUCK

图纸有了,我怎么找那个保险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纸有了,我怎么找那个保险啊

看论坛通病的贴子  应该有提示位置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休眠信号是否正常,还有一键还原接口

哥,你在说什么?本本我真的真的........你这么说,我会看不懂

网友E:
不是可以烧鸡吗?接一个小电压上去烧鸡就是了 烧到哪就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论坛通病的贴子  应该有提示位置号的

刚刚有搜索看了几个,不过没发现有位置的。我继续,很晚了,要不就陪老婆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可以烧鸡吗?接一个小电压上去烧鸡就是了 烧到哪就哪

你被吓我好不好,都说了我刚刚看了一帖子,就这本子,出的问题实在太多,万一烧其他问题 了,那岂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7901-1-1.html  帮我加分   再回复一条  再去陪老婆

OK了  赶紧去吧,你老婆在呼唤你呢

网友F:
又接了个5v上去,高压条接口处,青烟升起,还好,没烧东西。——把接口处清理干净别再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K了  赶紧去吧,你老婆在呼唤你呢

还没回复那  我要盖到30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没回复那  我要盖到30楼啊

早说嘛,你晓得我现在蛋有多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早说嘛,你晓得我现在蛋有多疼吗?

晕  刚刚就跟你说了好不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又接了个5v上去,高压条接口处,青烟升起,还好,没烧东西。——把接口处清理干净别再短路了。

嗯,已经处理好了,蛋疼的事情发生了,主板拆不下来,螺丝打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刚刚就跟你说了好不好呢

你不知道我瞎啊

网友G:
楼主勇气可嘉。。。不过还是好好学习吧,,,不然,以后冒青烟的机会多着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被吓我好不好,都说了我刚刚看了一帖子,就这本子,出的问题实在太多,万一烧其他问题 了,那岂不是...

把屏拆下来 不接主板 只接高压和屏 能烧什么?无非屏上就是主芯片和升压了 就这两个东西  不过谨慎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勇气可嘉。。。不过还是好好学习吧,,,不然,以后冒青烟的机会多着呢。。。。

哈哈,以前修台机主板,突然一声巨响,一个电容爆出好多雪花,幸好我脖子没伸那么过去,要不然,我就真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嗯,已经处理好了,蛋疼的事情发生了,主板拆不下来,螺丝打滑了!!!

看你的体格就知道用力过猛了,把螺丝都弄打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屏拆下来 不接主板 只接高压和屏 能烧什么?无非屏上就是主芯片和升压了 就这两个东西  不过谨慎还是很 ...

因为不懂,所以顾虑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体格就知道用力过猛了,把螺丝都弄打滑了。

哈哈,主要还是螺丝不给力啊,

网友H:
就在给高压供电的线 接口附近

网友:
上面是保险的大概位置 下面是电容位置

网友I:
这机器我也修到过保险跟电容,就在接口附近,楼主冒了2次青烟,无屏供电,就不会打打对地阻值啊,打下值就知道短路了,通病杀手伤不起

网友I:
屏接口附近一个比较大的电容

网友J:
是显卡。。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K:
保险  电容  你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L:
自己遇到过,联想的通病。

网友:
在坛子里也找了下,类似帖子,也有大家回复的,说只要换屏接口的一个保险个一个相连的电容就OK了,应该是我比较愚钝,硬是没找到啊,于是上个图请大家帮忙找下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吧

网友:
图上你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己遇到过,联想的通病。

我下面有发图,能帮我找下是哪个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保险  电容  你应该知道了吧

这个我知道的,我下面有图,帮我看看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显卡。。还是屏线的问题

会显示的,只是没有背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接口附近一个比较大的电容

我再下面有上传几张图,能帮我看下是哪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屏暗吗,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地方烧咯。。

我有大概量了下,没有发现短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我也修到过保险跟电容,就在接口附近,楼主冒了2次青烟,无屏供电,就不会打打对地阻值啊,打下值就 ...

请原谅我是鸟炮,接口附近,是正面,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在给高压供电的线 接口附近

说的比较明确了,谢谢,我找下,若找不到,你就掐死我吧

网友:
下面的大电容是不是就是元凶?

网友:
若不其然,你圈的哪个大电容挂了,但是还没找到所谓的保险啊,有标示吗?或者有什么好辨别的,一般保险不都是白色吗?我直接换了那个电容试试看吧

网友:
大电容换了,还是暗屏。是不是我要找到那个保险再换掉就OK?

网友N:
楼主真牛,不看图,就直接飞一个19V电压。为什么,会没有屏供电,不高清楚,就直接飞会出事的,你运气不错,没烧屏。如果中间有保险,那肯定是因为后面有短路或其他问题,而引起烧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楼主真牛,不看图,就直接飞一个19V电压。为什么,会没有屏供电,不高清楚,就直接飞会出事的,你运气不错 ...

哈哈哈,你就别损我了。我知道错了,请教下你,我应该是找到了这里所谓我电容 了,还有个保险,就是连接这个电阻的,  这个保险绿色,上面标注着 P   是是不保险?现在已经不导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你就别损我了。我知道错了,请教下你,我应该是找到了这里所谓我电容 了,还有个保险,就是连接 ...

那你有没有量保险两边的电压,在飞线啊,就是确定保险坏了,那也要量一下。两边电压啊,保险断了也可以先用导线连。好了再换个保险上去。连好最好用表打一下对地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你有没有量保险两边的电压,在飞线啊,就是确定保险坏了,那也要量一下。两边电压啊,保险断了也可以先 ...

OK,那试试,若OK了回复你

网友O:
楼主你改高压条,外接一个灯管,看还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改高压条,外接一个灯管,看还烧吗?

谢谢,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P:
修过好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Q:
是不是换了主板的,这主板有两种 lcd ced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换了主板的,这主板有两种 lcd ced

我这个是LC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过好几台这样的了

现在暗屏是好了,但是不能 插着电池然后插可调电源  然后开机,  这样的话,就会报警,短路!这是为什么?

网友H:
保护隔离 有MOS 管击穿吧!

网友R:
外加电源时一定要小心,先测试有无短路,否则一个故障修理出两个了。

网友:
你是说我装电池报警是保护隔离MOS管有击穿?

网友S:
19 V没接错的话不应该会烧高压条,除非你的高压条本身是5V的,再看下On/off有没有接错

网友T:
引用 网友A:
看论坛通病的贴子  应该有提示位置号的

我都是看屏接口定义 跑一下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都是看屏接口定义 跑一下线就知道了

跑线功夫挺厉害的啊

网友U:
通病  捡钱的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保护隔离 有MOS 管击穿吧!

你是说我装电池报警是保护隔离MOS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外加电源时一定要小心,先测试有无短路,否则一个故障修理出两个了。

嗯,说的有道理, 我下次会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S:
19 V没接错的话不应该会烧高压条,除非你的高压条本身是5V的,再看下On/off有没有接错

线肯定是没接错,因为我显示器还是会修的,而且通用高压条标注着5V-20V所以也是可以接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都是看屏接口定义 跑一下线就知道了

嗯嗯,我已经找到并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通病  捡钱的路子

对你是捡钱,对我是学习并也捡到了钱  哈哈哈

网友V:
19经过的保险后电压都量一下看看 是否有短路的没有!有短路一般就是电容的问题比较多 我一般就是直接改一条给客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19经过的保险后电压都量一下看看 是否有短路的没有!有短路一般就是电容的问题比较多 我一般就是直接改一条 ...

嗯,我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