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主板 桥拉低 RSMRST#和pbtn_out#

楼主(2015-01-30):
今天接到一个明基的小上网本,板载凌动的CPU  南桥是 cg82nm10 的。
故障现象是,插电待机 0.030   待机3  5V正常  按开机键后,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到 0.060   四秒左右掉到待机。
测量EC的工作条件,因为EC开机指示灯能亮,EC的待机条件就先算他正常。 触发后 测量 EC发出的 RSMRST 2.2V左右 不正常。

EC发出的EC_RSMRST#经过Q30 到南桥 PCH_RSMRST# 测量Q30的3角为 2.2V  1角为0.9V左右。  去掉Q30后 触发测量3角为3.3V  1角0V。
看来EC这边是正常的。 测量1角对地阻值的时候,按下开机键为20左右  拔掉电源是300多 正常。 看来是保护
接着测量EC 发出的开机请求信号 PBTN_OUT#  触发后为0.3V左右  明显不正常。

翘起EC的117角 开机测量针脚为3.3V正常   焊盘 为0V  测量对地阻值30  南桥拉低了, 拔掉电源测量对地阻值400多 正常。
目前看来EC这端是正常的。
哎 想着可能是南桥坏了,就换了个南桥。
高高兴兴的换了一个。   恩  松了口气
插电    跟原来一模一样

期间拆掉南桥的时候 测试过,触发 RSMRST为3.3  PBTN_OUT 为3.3 正常  触发电流能到0.100

一下蒙了。 时间也不早了,下班了  明天再去测测南桥那边。   先请教下大家   南桥什么情况下会导致拉低 RSMRST 和PBTN_OUT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 这个机器待机的情况下  转换5V   3V  后端有 1.3V   0.4V左右   控制级没有电压。  拆掉U15和U14还是有。  这个转换5V不是触发以后才有的吗。    搞不明白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供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A:
建议把EC也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EC也换了吧。

感觉ec的信号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ec的信号没有问题。

你说过EC发出的 RSMRST 2.2V左右,我怀疑它带不动负载,还有二次转换也应是EC控制的。

网友:
找一下南桥有没有3v电源的隔离点,有的话断开上电看一下还短路吗?不要在一个地方纠结
看是不是别的线路照成的?然后再搞南桥

网友:
SMRST是线性3V电压上拉的,先的查下线性3V波形,其次还的查查南桥的RTC电路。

网友(2024-10-03):
板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