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1-30):
  B470E 集成主板 。开机 0.6 就掉电。。测CPU电压时 。偶有不掉。。看电流 应该亮了。把铁壳 MOS管 全换了。控制芯片 都换了。集显的也换了

换是掉电。。 没办法 。留了一路CPU供电。。拆了集显供电 。现在不掉了。。

测集显5911的  3脚EN有4.8v 电压 2脚有5V 电压。示波器打 没有波形 。正常应该是波形才对。。CPU供电有1.1V

不出集显供电 。不装内存也掉电。装内存 已经不掉了。CPU供电芯片NCP6131 用6131N 代换的。查图纸脚位一样的。

为什么 没波形呢?

网友A:
集显供电跑吗过内存才会有

网友:
应该是机器没有跑码啊!

网友:
少了转换电吧

网友:
学学学学嘻嘻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跑吗过内存才会有

加内存 电压 有跳变了哦、

网友:
应该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跑吗过内存才会有

跑码才有,先看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没过内存,查一下内存这一块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测下CPU的核显供电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