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300显卡dvi输出一切正常vga输出颜色是紫色

楼主(2015-01-30):
如题求高手教教老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绿色没有输出,,,,,,,

网友:
绿色的这部分的电感开路了吧

网友A:
缺绿色了,查VGA接口绿色通道是否畅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绿色了,查VGA接口绿色通道是否畅通。

我是菜鸟一个求大哥有时间教教老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一个求大哥有时间教教老弟

VGA接口的1、2、3脚对地阻值应为相同的,你可对比着跑线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的1、2、3脚对地阻值应为相同的,你可对比着跑线路查。

感谢了我自己试试干干会弄不

网友:
打阻值吧。

网友:
绿色的没输出

网友(2015-03-07):
三基色 一个也不能缺 随便查查资料你就懂了

网友:
可以打下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首先看看显卡的外表有什么电容鼓包之类的,如果没有再找阻值,

网友:
查下门电路

网友:
绿色没有输出

网友:
应该是接触的事,或者是线路那里断开了。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
三基色的电路有问题   还有主芯片坏也会这样

网友:
看看1 2 3口阻值!如果正常换线试试

网友:
量R G B三基色,或者用示波器量这3个波形,看那个不对

网友(2015-04-06):
VGA缺绿色,查VGA1,2,3脚对地阻值,一般都是76左右,而且三个都是一样,然后检查这三条线挂的电阻电容有没有变值,最后考虑核心...我就刚刚修了一块索泰GT440 1G D5显卡,VGA缺蓝色和红色,最后检查是GPU部分损坏

网友:
3基色缺少导致,应从VGA第1.2.3脚向前查看,

网友:
打值VGA 接口1,,2,,3脚的对地值,如果不正常就查相连的电阻电容,如果确定GPU损坏可以在DVI接口飞线到VGA口

网友:
这个一般是VGA电路的问题,如果电路是好的就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查一下123的三基色阻值相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