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 LX PLUS

楼主(2015-01-30):
不触发。PSON有3.4V。丫的12V又短路?量到CPU有个上管还有个下管的G级对地短路了。把4pin拔掉居然一开就掉电,什么情况?拆机清洁后发现不装CPU还不触发呢!这个又什么关系啊?哎。算了,跑了一天好累,回去洗洗睡了。各位师傅这个该怎么下手啊?指点迷津啊。明天继续。

网友:
先把CPU供电部分恢复好。

网友A:
拔掉CPU还掉电的话CPU供电一般不会有问题了,测一下网卡、声卡、I/O等芯片看看有没有短路。慢慢测,要是不怕南桥冒泡的话烧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掉CPU还掉电的话CPU供电一般不会有问题了,测一下网卡、声卡、I/O等芯片看看有没有短路。慢慢测,要是不 ...

但是拔了4pin起码能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拔了4pin起码能开啊

短路的可能行很大,测一下各个芯片的供电端对地阻值试试

网友:
没有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