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网络抓不到

楼主(2015-01-30):
最近遇到一台东芝L730的机器,不开机测量发现南桥(HM65)短路.更换后可以开机了,但进系统测试发现有线无线网络都抓不到,设备管理器也看不到网络设备。USB3.0也不能用,但在PE下USB 3.0可以用。重装系统和驱动依旧,测量了一下网络相关电路未发现异常,又重换过南桥 bios还是一样哪位兄弟遇到过,求大神指点!

网友:
学习中,高手快来指点

网友: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网络设备表明系统根本没有检测到啊!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查网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这个咋说呢?我说兄弟是行内的不?

网友:
CMOS中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咋说呢?我说兄弟是行内的不?

我是来求助的,不是来听你装逼的。你能保证你每台机器都能修的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求助的,不是来听你装逼的。你能保证你每台机器都能修的出来吗?

引码你这机哥是秒的,不服吗?连网卡的工作原理都没明白有点不知道想说啥子了,哎

网友: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网络设备表明系统根本没有检测到啊!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