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线路中的很多带井号的信号,如PLTRST#

楼主(2015-01-30):
关于主板线路中的很多信号如PLTRST#,CPURST#带有井号的信号,正常工作情况下,电压多少?是3.3V的高电平吗,还是其他值,比如0v的低电平? 又是如何来判定这些信号的存在呢,必须用示波器抓吗?? 谢谢大家解决疑问

网友A:
表示低电平时有效!

网友B:
表示在低电平的时候,是在复位是有效的,但是主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都是在无效的状态,高电平的。

网友:
3楼说的很明白了,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
一般机器正常情况下带#的都为高电平?很少有几个特殊的?时钟开启信号就是正常低电平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在低电平的时候,是在复位是有效的,但是主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都是在无效的状态,高电平的。

那么比如说,CPU_RST信号这个高电平电压是系统单元供电3、5v芯片给出的吗?还是cpu供电芯片给出到CPU的?或者是其他给的?   另外,说北桥给出RST_CPU信号给cpu使其复位是什么意思,是将其原本的CPU_RST这个高电平拉低的意思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在低电平的时候,是在复位是有效的,但是主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都是在无效的状态,高电平的。

CPU_RST这个信号如果是0v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供电没有到?     还有就是这个信号的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高低高的跳变吗?

网友B:
CPU_RST这个信号是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示低电平时有效!

如果板子整个都没有电,这个信号也是显示低电平尼,那么能说明这个时候能起复位作用吗??
还有,这个信号如果是0v,您怎么确认他是因为这块供电没有到而显示低电平还是主动保持低电平来实现复位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比如说,CPU_RST信号这个高电平电压是系统单元供电3、5v芯片给出的吗?还是cpu供电芯片给出到CPU的? ...

CPU_RST信号驱动电压一般都是经上拉电阻得到的。北桥给出RST_CPU信号给cpu使其复位是将CPU的CPU_RST这个针脚瞬间拉低然后再恢复原来的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_RST这个信号如果是0v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供电没有到?     还有就是这个信号的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 ...

CPU_RST这个信号如果是0v了,除了供电没有外,还有上拉电阻断路,CPU_RST针脚短路及北桥的CPU_RST短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_RST这个信号是高低高的跳变?

是的!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整个都没有电,这个信号也是显示低电平尼,那么能说明这个时候能起复位作用吗??
还有,这个信 ...

如果板子整个都没有电,还讨论这个信号有意义吗?你不得先把供电修出来再说啊!这个信号如果是持续的0v是不正常的,正常时是瞬间的高低高跳变。

网友(2016-01-31):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整个都没有电,还讨论这个信号有意义吗?你不得先把供电修出来再说啊!这个信号如果是持续的0v是 ...

请教下如果这个信号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是是否正常,要查哪个位置

网友D(2017-04-09):
?我的这个机器,PLTRST#这个信号,一直不停地跳变??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正常时候是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个机器,PLTRST#这个信号,一直不停地跳变??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正常时候是3V啊???

这是南桥发出了来的一个复位信号,应该是3v,查一下经过的元器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