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待机VCC12有4.1V

楼主(2015-01-30):
故障如下:待机的时候5VSB正常,CPU风扇转动,但不是很快,测VCC12有4.1V电压,不正常。触发能启动,但不跑码,主板只有大芯片才有标示,没找到点位图。测得VCC12和5VSB之间的元件没问题,5VSB结果D7产生5V_DUAL,但5V_DUAL和VCC12之间的元件太多了,实在找不到这4.1V是怎么来的,哪个大师指点一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造成。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电源没有问题,VCC12的4.1V不是由电源黄线提供的,黄线我断开过依然有4.1V

网友A:
待机时VCC12是不应该出来的,而你说CPU风扇转动,但不是很快,测VCC12有4.1V电压,重点查VCC12是如何出来的?

网友B:
这时电压还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VCC12是不应该出来的,而你说CPU风扇转动,但不是很快,测VCC12有4.1V电压,重点查VCC12是如何出来的 ...

是的,CPU和电源的风扇都有转速,目测速度应该是开机时转速的三分之一,我估计是什么芯片被击穿了,把待机电压加到VCC12上了,就是找不到问题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时电压还不保护

虽然是很老的板了,就是没遇过到这种情况,很好奇想找到原因,虽然连点不是很多,只是没有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C:
待机时,哪来的VCC12啊,触发后才有12v的

网友D:
看看哪个芯片发热不 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哪个芯片发热不 换下

没有发热的情况,如果5V击穿三极管从B极来到C极的话,会有这种情况,爬线爬到眼都花了,有个哥们这块板修得还不错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949,这里有个Q18,就是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时,哪来的VCC12啊,触发后才有12v的

慢慢细心查查

网友E:
谢谢大家,故障排除了,是cpu供电EC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家,故障排除了,是cpu供电EC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击穿了

那应该是二极管击穿失去了本身反向截止保护性质,使5VDUAL 电压中的5VSB直接串流到VCC12中工作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VCC12是不应该出来的,而你说CPU风扇转动,但不是很快,测VCC12有4.1V电压,重点查VCC12是如何出来的 ...

这里 4.1V电压是5VSB和12V串路引起的,此电压工作电流小所以引起CPU风扇转动,但不是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家,故障排除了,是cpu供电EC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击穿了

PD4二极管在这里设计的目的就是反向导通电压隔离作用,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5VDUAL 在主板待机时候串流到12V电路进行工作,其本身击穿后反向导通阻值会由无穷大变为O到几十欧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时电压还不保护

一般低电压串流到高电压测试点是不会保护的,如果是高电压串流到低电压输出端电路就会保护,比如说CPU供电上下MOS管击穿,就会出现上电触发保护现象。

网友:
重点查VCC12是如何出来的

网友G:
12V降到那么多,电源能受了吗,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V降到那么多,电源能受了吗,是不是测错了

看来你没有完全仔细看帖子,这里12V正常情况在主板待机情况下是不会有电压值的,明显4点多伏在这里是5VSB串路进来的,如果是在开机触发情况下,12V电压工作出现偏低情况的话,即CPU就不会发热工作,出现主板触发掉电不跑码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般低电压串流到高电压测试点是不会保护的,如果是高电压串流到低电压输出端电路就会保护,比如说CPU供 ...

ATX电源,高了低了都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高了低了都会保护

谢谢提醒,是这样子的,电源工作组电压偏低与本身对应测试点对地阻值变化也有关系。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维修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