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6 915GV 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5-01-31):
仔细看了一下,主板上并没有发现有USB管里芯片,跟跳线,我U盘接上去了,闪两下,就没有反映,接上USB也没有反映,此板是915主板,应该设计的了有USB接的了主板,都可以用,我就想求大神,,其它所有的正常就是搞不懂USB为什么不能用。。。晚一点上图给大伙看看。。

网友:
有图纸没   如果USB中间没有什么管理芯片  那桥的可能性大了   但首先排除一些简单的  系统 BIOS

网友(2015-08-05):
桥的可能性非常大了,没有必要再修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