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不触发,触发暗屏维修

楼主(2015-01-31):
机器型号:A1278
主板版号:820-3115-b
现象:主板从后壳进水,980 HYC附近进水,原件腐蚀,开机不触发,触发暗屏维修

此苹果客户说早上进水,下午送来,拆机已经腐蚀一大片,后盖铝板仍留有大量水渍,手纸擦干后,与客户沟通后,开单,留修。
拆出裸板,用酒精,擦掉绿霉,用风枪细嘴,最大风,温度合适,吹干进水处芯片,控制芯片980 HYC 有水吹出来,等感觉处里干净,抱着尝试的态度,试了试,任然不触发。判断,是980 HYC损坏,调来一片,980 HYC 是BGA封装的带程序主控芯片,主板没有焊接定位标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焊好。(在此请教,苹果BGA定位  较好 BGA  方法)开机触发。咚。。。听好了,苹果的声,好开心,不过一看屏幕无显示,只能查信号,按部就班的查了 。       图1为屏接口处的L9004  PP3V3_LCDVDD_SW 和L9008  =PP3V3_S0_LCD
均为正常的3.3v,测屏接口处21,22 引脚PPVOUT_SW_LCDBKLT为0V,异常点找出来了,接续查前级,图二PPVOUT_SW_LCDBKLT依然为OV,U9701的VIN  =PP5V_S0_BKL  5v供电正常,芯片的开启信号PPBUS_SW_LCDBKLT_PWR  为0v,- =PPBUS_SW_BKL为0V,异常,成果查图,发现图2左上角,为芯片开启信号产生源,以级PPBUS_SW_LCDBKLT_PWR经过O偶电阻,产生12v的=PPBUS_SW_BKL信号,实测,L9700处电压为12v多一点,正常,Q9706输出端为0V,Q9707.双MOS管因截止,顾R9788 与R9789不能正常分压,测Q9707  5脚与2脚,2脚为3.3v  5脚为OV,原来是LCD_BKLT_EN信号被拉低了,经过查证,发现,Q9707   2脚,5脚均受控于南桥,难道是南桥或者坏了,去网上了相关资料,有人,换了南桥无果的例子,哎,这怎么办呢,后来一想,Q9707     22脚5脚相连,不就可以了吗? 让PPBUS_SW_LCDBKLT_PWR只受控于平台复位,再一想,把3脚,4脚相连,这样还可以防止南桥拉低BKLT_PLT_RST_L信号,说干就干,连好以后测试Q9706的1256脚正常输出12左右的正常电压,装机上电,涛声依旧,接着查吧,
后来查得PPBUS_SW_LCDBKLT_PWR与R0910断线,飞线,开机进系统。后经过一天的测试,正常使用。

网友A:
980 HYC  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判断出他坏的,楼主能不能说下判断的方法呀

网友:
不知道修完后 进系统 有没有觉得机器运行有些卡卡的呢? 这个机器进水都在EC附近,但我遇到坏EC 的不多

网友:
昨天修一个暗屏进水 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这么晚了还在工作真是太辛苦了。还附上了图纸和点位,奉献精神可佳。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苹果的图纸名称太 长了,不太好记查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呀

网友:
学到了   楼主好强大  后生好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980 HYC  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判断出他坏的,楼主能不能说下判断的方法呀

可以理解为EC
楼主的判断方法 需楼主解答

可以按照时序判断

网友:
楼主讲很很仔细,不过不能实操,苹果还真不好整。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还没有修过苹果的机子,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先收藏起来。

网友:
天天都能看见苹果机子暗屏维修的贴子  苹果的机子这么喜欢暗屏吗

网友:
请问大师屏线接口40较对地阻止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