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长城400静音大师,次级整流管已经拆下,电容全部拆下,电感也拆了

楼主(2015-01-31):
如题,次电源可以启动,居然不保护,测输出电压分别是+3v,+0.9v,+0v,-4v,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测量5v,3.3v对地短路,把次级整流管,电感,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5v,3.3v对地短路,把次级整流管,电感,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短路

测量电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阻值是多少

你好,谢谢,请问是测量那里的?

网友C:
拆的时候没连锡吧?连锡的话都拆了也会短路

网友:
这样的电压不保护,应该是保护电路挂了

网友D:
不明白,你说的是那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的时候没连锡吧?连锡的话都拆了也会短路

这个电源没拆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拆出来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说的是那个电压?

输出电压,,,

网友D:
+5v=?
+12v=?
+3.3v=?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
+12v=?
+3.3v=?

对,都很低

网友:
绿线3.8v,紫线5v,ic不是494,339,只有一个ic,等下我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D:
先查两个开关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查两个开关管。

开关管拆下测量,是好的,5v,3.3v对地短路,是怎么回事啊,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拆下测量,是好的,5v,3.3v对地短路,是怎么回事啊,指点一下

电阻是多少,5v,3v对地

网友:
好像是直通,凤鸣档测试的

网友E:
贴个拆机图上来比说这么多有效。没整流管能测直流吗?用交流档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贴个拆机图上来比说这么多有效。没整流管能测直流吗?用交流档测。

好的,5v和3.3v对地短路是怎么回事,不正常吧

网友:
+5v和+3.3v的变压器绕组是同一路,看看+3.3v的磁饱和开关的输入二极管和对地二极管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两个二极管击穿,就会+5V+3.3V对地同时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偶然发现是次级大电感有个针脚上的铜丝是断开的,接回去,把

网友:
运气不错,测试一切正常,关于短路问题,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吧,用万用表凤鸣档测量一直响,但是阻值是,29,和48

网友:
还有3个电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修不好,查不出来,p1014AP06

网友:
输出电压正常应该是7.6v左右,但是现在电压一直在跳,哎!不想放弃,型号是长城300p4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5v和3.3v对地短路是怎么回事,不正常吧

不是短路,是变压器次级匝数太少,铜线又粗,所以用电阻档量跟短路差不多。

网友:
你应该用电阻档或者二极管测试档。不能用痛断档测试,因为这个电路正常阻值就不高,通断档测试不了。

网友:
电感、变压器最好用电阻档测试,有电感表的也可用电感档测,通断档的蜂鸣通常是小于40-70欧就响。

网友:
各级输出都有假负载电阻,用蜂鸣档测试响的话是正常的,一般有10欧以上的阻值就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别纠结,只要不完全短死就行。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一切正常使用,就是大电感线圈铜丝断开的那里短,焊不上,我把那一圈退回去接过来焊上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铜丝线没剪

网友:
测量当中蜂鸣器响应该是电源并联的负载电阻引起的,本来电压就低,所以并联的电阻阻值当然就低。

网友:
大家都在说,贴个图有那么难吗?

网友:
听到蜂鸣就认为是短路,得好好学一下任何用万用表。p1014AP06可以用TNY264P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