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 400V滤波电容 分正负极吗

楼主(2015-01-31):
如题。我的电车充电器 400V滤波电容从主板上掉下来了,拿去修电动车那想让人家给修修,结果说是不能修。我心想直接焊上去不就行了吗?又不是烧坏了啥的,只是从主板上掉下来了。那两个脚都还在呢
不知道是真不能修还是因为没法收钱不愿意修还是想让我直接从他那买个充电器
如果自己焊的话又不知道分不分正负极,而且焊上去充电会不会爆呀,对这方面一点都不懂,求助各位

那个滤波电容上写的  CD268
400v68μF
+105度如图如下

网友:
这个肯定分正负极喽,大电解电容,都标着极性。

网友:
分正负极的,有黑杠的是负极,没黑杠的是正极。

网友:
这个是分正负极的,带黑杠那边是负极,对应电路板上肯定也有表明正负极的,一般带黑边那边标识负极,千万别接反了,否则就等着唱李克勤的“飞花”吧。

网友:
分,有一条长杠那边是负极,没杠的是正极,3楼的有点不妥,那条长杠有各种颜色

网友A:
当然要分正负极了。接反了会爆炸。这么跟你说吧,你共上传了5张图片,第1张你面对的是正极;第4张你面对的是负极(那么大的”—“看不到?)。

网友:
有黑条的那个脚是负极,接电路板上面有白色半圆标记的那个孔,接错了通电会很爽,我试过

网友B:
可能充电器便宜维修费太低,所以说不能修。如果10元钱只管焊电容,焊上后不管其它毛病,你愿意吗?

网友:
电路板上还有其他的电容,看一下它们的标示方法焊上就行,现在的电路板一般都标有元器件符号!祝你好运!

网友C:
楼主基本电子元件都不懂,还是不要玩电好,好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分正负极了。接反了会爆炸。这么跟你说吧,你共上传了5张图片,第1张你面对的是正极;第4张你面对的 ...

不懂这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基本电子元件都不懂,还是不要玩电好,好危险的。

是的,不懂。主要是充电器上的那个掉下来了,我觉得只要焊上去就可以了。已经焊好并充电了,可以充电。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充电器便宜维修费太低,所以说不能修。如果10元钱只管焊电容,焊上后不管其它毛病,你愿意吗?

是的,我也觉得因为维修费太低人家不值当给修,所以直接说的不修

网友:
电容都鼓包了,换一个,要分正负,不然装上去,一下就炸了,眼睛给你炸瞎

网友:
电解电容是分正、负极的,焊接时不能接反的!外皮黑杠处不是印有“-”极符号吗?

网友:
当然要分正负极

网友:
楼主是真的没有接触过了,尽量别自己弄,别伤着

网友:
楼主烙铁会使唤不?
这个焊上去,也不一定会好。不过试了才知道。

网友:
有标记那那端是负极,修电动车的电路维修水平跟楼主差不多吧,所以他们搞不懂,有那时间都是直接卖一个来得快。要修这些小东西,必须找修家电的,不过如果太费劲,人家也不一定给修。楼主如对电子电路爱好,应该学习一下基本的电路,以后电器有点小毛病就可以自己动手搞一下了

网友:
如不分正负极装上去会放炮的。

网友:
上面都标注好负极了,电路板丝印一般也会写,不行就看桥堆

网友:
各位都很热心,在这是能学到点知识

网友:
这个玩意可不是好玩的,接反可要放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