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一组 改一体板改高压板图

楼主(2015-01-31):
小弟没改过 不怎么到通用高压板怎么跟原机一体板 和驱动板链接 求大神给个改好的图 我看看 VIN ADJ ON GND 这四根线是跟驱动板连接是吗? 绕后原机一体板的12V再连到通用高压板的VIN是吗? 求图 小弟没图 不明白 没图的话您就说明白点 小弟愚钝 谢谢
连接

网友:
先把原机12V高压板电压断开

网友:
买本液晶维修不是事儿,答案都在里面

网友:
就三根线,12V GND ON

网友:
这个好改的 3根线 12v 地线还有个开关点用表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