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SUS VW193DR供电正常不开机

楼主(2015-01-31):
开关上有3v,按下开关,3v可以被拉低到0v,就是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不行就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换个通用电源板试试,又不贵

网友:
看看其他 按键有问题么 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
这个机子我以前也碰到过2台这样的。电源板5V 12正常 驱动板5V 3.3V 1.8V都有我就刷了下开机程序。电源指示灯亮了,正常显示了。。就是那个8脚的芯片 25L 开头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