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5手机上电池自动开机维修必杀

楼主(2015-01-31):
关于苹果手机电池就自动卡机分析:有两种情况引起iPhone5手机上电池就自动开机

1、J2按键排线的第一脚,开机线1V8。用万能表二级体档测试量是否短路,如果短路也实惠自动开机的。

2、检测附件侦测电压1V8,相关原价R99.C240.R119.U7.J7,可以用二极体档测量R119两端,值分别是0.5和1.0,如果变0.3左右可以把C240拆掉看是否正常,如果还不正常就应该是这条线与1V8SD短路了,需要换U7电源模块。

如果图片看不清楚请下载: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有图了,已对照查看,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手机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