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983A 闪屏维修

楼主(2015-01-31):
同行叫去拿了一台HKC的983A ,故障现象是通电,上信号后不停的闪屏,意思是指高压灯管闪一下就灭,然后再闪,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和灯管亮灭同步。

这个看了就感觉头大,因为以前自己接的客户一台长城也是这样,当时才上远程课二天,不懂什么维修,只是知道高压开启信号没有正常的给出来,导致灯管一闪一灭。
当时是加了一个电脑主机上的开机键,在开显示器之后,再按这个后加上去的开关,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当时改好给这个客户后,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还是正常使用中,没啥问题。

现在可不能再这样改了,第一原因不美观,第二原因是同行送修的,修成这样,估计同行也不会很满意,钱不好收。

所以,只能拆开,仔细测量各供电。
12伏有12.7左右,5伏正好是4.98,正常。
高压开启信号,没有按电源开关,无电压。按开关后,就从0到2.4伏那样,速度很快的变化,就是从0一直顺序变到2.4伏,然后2.4伏一直顺序的变化到0伏,当然,速度是很快,大约在一秒内完成一次变化。同时,灯管在到2.4伏时,亮一下,然后灭掉。指示灯也是这个时间亮下,灭掉。
亮度调节的电压,却是从0到4.5伏这样的变化,我个人估计,可能也是和高压开启的一样。
再测试屏电压,也是如此。
测试驱动板上的1084-33,很正常,入4.97伏,出3.28伏。
屏供电旁边的小芝麻管,也有正常的4.97的电压。

驱动板芯片上,我找到提供给高压开启信号的脚位,也是从0到3.28伏.
我就在想啊,是不是高压开启脚那里经过的电容,电阻,或者什么管子,因为不能把电压提供到2.4伏以上,灯管不能亮起来,然后保护了呢?

因为爱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一周,所以覃老师的驱动板那几节课没有上课,就先补看了下课件。不过很可惜,覃老师的课程里,好象也没有说到这个闪屏的故障的。

还是找了图纸跑线,不过跑来跑去,跑得头也晕了,还是搞不定。
其中也上远程群里请教老师,老师指点先不接高压开启线,看电压还会不会接低,以确认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当时按老师的指点去做,再次确定了是驱动板的问题。
可还是无法解决,无招可用。
于是点了一根烟休息一下。
自己干就是这个好处,累了,可以抽根烟放松放松,要是给老板打工,有时想抽烟,你还得忍住。

把打火机一放,正好放到一本教程旁边。
这是我以前刚刚学修显示器时买来的一本书《XXX修液晶显示器》,我看了这本书,就会换板了,哈哈哈。

我随手打开一看,看到里面有说到“供电滤波电容 ,该电容损坏后,会出现按开机键一些时间后才能开机或者屏幕闪烁的故障”。
嗯?好象有点对路子!
说干就干,把这个10伏470的电容给下了,找了一个同值的换上去,一试,天啊,你真是可怜我啊,好了……………

一向以前,我所换的电容,都是电源板或者高压板上,从来没有试过换驱动板上的电容的,不过这次记住了。

网友:
还是自己干得劲

网友:
我一般费时间的,都直接换班,还能多要点钱

网友A:
其实以前我也老换板。
后来学习远程了,发现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研究过是那一个部件有问题,解决了,那以后你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而且比换板少去很多成本。
意思就是你现在花时间,以后面对相同的问题,你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了,而且换一个部件的时间,有可能比你换板的时间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以前我也老换板。
后来学习远程了,发现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研究过是那一个部件有问题,解决了,那以后 ...

有道理。贵在提高

网友:
如果此贴再配上图片 形成图文并茂的帖子 可以说是一个教程贴 不过重在分享 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 哈哈,这问题多半   5V滤波电容的事情啊!呵呵  哈哈

网友:
指示灯闪,首先应该考滤波电容。

网友:
它比较奇怪的是,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出的问题。
电源板换电容就经常见了,这个驱动板的电容坏,我还是第一次,而且外观良好,在他正极测量时,也有4.97伏的电压,没有变化的

网友:
HKC容易灯管坏,是不是灯管造成的原因闪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