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可改苹果5代手机内置卡贴

楼主(2015-01-31):
1、拆下卡贴芯片

2、先把卡贴芯片飞线5根

3、对应卡槽线路接起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得不承认你  很牛逼

网友A:
什么是内置卡贴哦。

网友:
不动内置卡贴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万一升级怎么办

网友:
内置卡贴? 用来做什么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内置卡贴哦。

1:卡贴上了之后和正常的IPHONE没有分别。因为需要用到卡贴的,通常都是锁版机子。卡贴的作用就是解锁。影响方面:关机之后,再开机的话,比较麻烦。等15秒后要拨114,之后挂掉。再开飞行模式,等到有提示之后,才可以关掉飞行模式。做完这一步就可以了,手机就会搜索信号。进入正常的工作流程
2:上了卡贴之后,信号比较不稳定。还有就是我上面说的要拨114
3 :一般所说的带锁和不带锁都是指网络锁,带锁的手机是指国外进口的水货手机是在当地绑定了运营商的从而不能使用其绑定之外的运营商,不过大部分手机可以通过解锁来实现破解。反之,没有绑定的就是不带锁的。

网友:
高手就是牛,

网友:
高手就是帅

网友:
没有苹果手机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手机也可以这样搞、

网友:
踏进手机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第一条的:1、拆下卡贴芯片。飞好线后要把卡贴芯片再焊回去吗?该芯片是BGA封装?

网友(2015-03-19):
如果升级了怎么办呢。

网友:
图是叉叉是不是挂了。

网友:
不知道从外面怎么看他装了内置卡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