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Z(板号dass8bmbae1)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5-01-31):
菜鸟维修 高手勿喷 (照片都是修好后拍的)客户拿了台戴尔15Z来说充电器坏了 买充电器 试了几个充电器都不行 上可调发现无待机 给客户说是机子有问题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协商好拆机
拆开就闻到一股糊臭味 看到隔离保护的保险FL1烧烂了 找了个补上去 测量公共点为0 直接烧鸡 烧到内存供电上管滤波电容PC178发烫
换掉后公共点阻值487基本正常 各大电感也没发现有短路的 加电待机0.12 很明显还有短路的 用手摸主板发现充电芯片PU5发烫
拆掉后待机0.01正常 触发电流到0.26不动了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出完 测量各电感发现内存 CPU 和集显供电都没出口来 问题肯定是出在内存电压 看了下内存供电芯片附近发现PR171发黑 在看图纸PR171一端连公共点一端连芯片的12脚(NC)不知道什么作用

测试的时候 一端没点一端5点几V 应该不正常拆掉发现焊盘都腐蚀掉了 也找不到909K的电阻 换了一个1M的上去
再次加电 触发 电流上去了慢慢跑到1.3 不走了也不清楚到那里了 测了下PLTRST# 有3.3V正常CPU_PLTRST# 1.05V正常  内存复位DDR3_DRAMRST#

0.6V 不对啊 正常应该是1.5V才对 DDR3_DRAMRST# 来自Q13 R160上啦

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软启动不会修啊 直接拆掉Q13 DDR3_DRAMRST# 有1.5V了 但是电流还是一样的啊  这个信号是受控于CPU 到底是CPU坏了还是CPU的工作条件没满足于这个CPU条件蛮多的 完全不知道怎么差 只好上论坛查看相关帖子看到一篇帖子“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六"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3189-1-1.html  看到最后一句话说 “当CPU收到PM_DRAM_PWRGD_R、CPU_PLTRST#后应该就会开始跑码了” 觉得我这个应该也是不跑马吧  CPU_PLTRST#已经测量过了有1.05V 赶紧测量 PM_DRAM_PWRGD_R 这里叫SM_DRAM_PWRGD_R  这个信号是PM_DRAM_PWRGD和SYS_PWROK 通过与门电路U11 相与来的

U11的1  2脚都有3.3V 4脚输出只有0.6V 发现情况 上啦电阻R122的两端都是0.6V 查找+1.5V_CPU来自Q14  +1.5V_SUS 转换过来的 Q14第四脚控制极PS_S3CNTRL_S 无电压 PS_S3CNTRL_S 来自R316上啦受控于Q27

  看板子上 *脏话*又是腐蚀的 R316一端14V 一端没电压  直接换掉 再次上电 电流一路跳变到1.68 左右亮机  最后把充电芯片换上 装机 尼玛键盘又是坏的 换掉 测试 一切正常

最后要感谢 ”黄鑫船”版主的帖子
菜鸟修机太马虎了 应该先就把腐蚀的地方全部处理好 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开始只是用酒精清洗了下 就没管了

最后附上 这机器的图纸 淘宝买的 论坛没找到 dell

网友A:
最后是Q14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新款机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Q14的问题吗?

是R316 腐蚀了 阻值无穷大 15V过不来

网友:
嗯比较新 HM67的

网友:
粗心确认有时候走好多弯路。

网友:
这么曲折的维修

网友C:
时序居然背熟了这个地步,我有时候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居然背熟了这个地步,我有时候记不住

边看贴边修

网友:
主要是 粗心 要是一开始就把进水的地方 处理好了 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D:
上电时序了解到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316 腐蚀了 阻值无穷大 15V过不来

电阻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时序了解到很详细啊

只知道一些标准上电时序 其他的信号就搞不懂了

网友:
嗯 是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
真厉害,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时序了解到很详细啊

彼此彼此。。边维修边理解。。。。